康佳看戏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28):
一台康佳看戏机不开机,于是拆机检修。
先检查主控C100供电正常,那就刷数据,还是不行;更换晶振依然不行,接着换缓存照样不开机,没辙了,打算更换C100,忽然想到是不是背光供电或者灯珠问题?于是测试背光供电就4V左右,BL/ON有3V,原来已经开机了,只是没有背光,白费劲了,更换了背光升压芯片和升压二极管终于开机了
献上原机读取的数据  板号 MS-CK713 - V5.2

网友:
这看戏机修一下能收个多少钱 ,价钱可是的我也修

网友:
能收到30吗?我一般换下尾插电池充电问题,还是空闲时间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