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排阻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如下图,请问这个排阻是好的吗?和书上和网上查的不同

网友A:
10个脚的中间三个电阻是标记阻值的两倍的,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个脚的中间三个电阻是标记阻值的两倍的,看图

我现在搞清楚了,这种叫10P8R贴片排阻,5和10是相通的,其它各脚到5或10是10K的阻值

网友B:
这个贴片排阻,实物外观是什么样子的?好像没见过,是电脑主板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片排阻,实物外观是什么样子的?好像没见过,是电脑主板上的吗?

红圈中就是10P8R排阻

网友C:
这个排阻在什么板上面的?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一般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阻在什么板上面的?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一般的排阻!

我这台是华硕N55S板上的,很多板上有这种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