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7充电百分之零,充电不进电

楼主(2017-10-28):
接了一个进水的P7充电问题,充电能显示但是不进电更换了尾插还是不行,发现电池接口旁边电容有腐蚀的迹象,拆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收藏学习,回帖拿分:D:D:D:D:D:D

网友A:
电容短路了吧,扣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了吧,扣掉即可

没有短路,只是漏电,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只能说好久没遇着这样的机子了  都是好难修的那种 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网友:
电容大小一样是不是就可以通用啊?

网友:
是电容轻微短路吧,这种进水的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