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楼主(2017-10-28):
华硕 K43SD 4.1 刷了BIOS 还是不跑码 。电流 0.83
华硕

网友:
这个就很难说的准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不跑码英特尔的刷BIOS运气不好要刷十几个。说不定你刷好了是亮机慢呢。AMD的不跑加焊北桥。

网友:
描述仔细一点哦,看下复位出来没有。还有就是IO 周边的排阻。

网友:
这个板不贵的。

网友:
查下复位有没有出来,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