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a1419 拆机教程

楼主(2017-10-28):
先来一张没拆之前的整体图

      首先这种一体机的屏 并不像旧款的那种 用磁铁吸住的  这种新款的都是用双面胶粘住的  对于很多没有拆解过的人来说  有一定难度  屏幕很薄  很容易拆出问题

        今天刚好来一个想换硬盘的苹果一体机  正好发一个拆机教程 帮助一下没有拆过的小白

第一步先用风枪加热左上角  风枪温度开到一百八即可  风速别太高  要摇晃均匀加热  用熟料的卡片 轻轻插进去  别插太深了  不然会碰到里面的东西了   大概插 不到一厘米  之前同事拆别的型号的时候因为插太深 碰到里面的东西了  屏上面又一条很粗的线  屏就报废了

    第二步 就是延续第一步 从左上角往右边慢慢加热  用熟料卡片慢慢划过去   如果机器之前没被拆过  可能会有点紧  别担心  那是因为原厂的胶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你只要别把卡片插的太深就问题不大

       第三第四步   也是同理   左边右边 一样原理拆

     三边拆完以后   就试着把屏幕往外面掰   轻一点  因为有些双面胶可能还粘着  直接撕掉就行了   装的时候是要换新的胶的 。

      下面这边有两种方法 看自己   第一个就是把屏幕掰出来一点 然后用刀划下面的胶    还有一种跟前面方法一样  加热 然后用熟料卡拆

    这样整个屏幕就能拆下来了           下面是拆主板

         这个拆主板  我个人认为是先拆电源板的  因为那个电源插口会挡住主板 如果你不拆电源板的话

         上图是电源板拆下来后  拆电源插口的样子    (请忽略飞的两根线)        电源板不用整个拆出来  就这个插口拔掉放一边就行  反正也不影响拆主板了

     喇叭也要拆掉 因为他有点压在上面的无线网卡了    两个螺丝拧掉   也不用整个拿下来  螺丝拆点 往右边放一点就行了  别盖住无线网克就好了        然后就是主板上的螺丝拧掉    这里注意一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螺丝藏在下面 要拧掉

   然后主板稍微往外面掰一点    轻轻的往上提  主板就能拆出来了      不过还是要小心  因为主板下面有两个大螺丝柱    很容易把零件碰掉碰坏  所以要注意

     为了拆这个机器 手都摸出泡了      后面是拆出来的主板

    这种薄的苹果一体机  拆屏都是大同小异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拆   主板有些不太一样
                  好了  最后祝大家早日发财

网友:
很详细  给你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