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屏上用的OPS,TPSH61主板,供电芯片为ISL95836HRTZ,,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如题,是1155的I3 3240,装上CPU,则无CPU供电,取下CPU,核心和显卡供电均1.1V左右.换了好的CPU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师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测量一下CPU工作的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A:
不上CPU能出1.1V左右的供电,说明自己反馈结构部分与电源,EN开启部分应该没问题,你还是想办法查查全板时钟和PCH发给桥的CPU_PG出来了没有,必要的时候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维修这样的机器就得靠经验了 ,没有图纸 ,BIOS。我现在有一台52寸的一体机带触屏的也没有修出来

网友:
维修这样的机器你不靠经验,不靠图纸 bos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的  希望楼主继续加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能出1.1V左右的供电,说明自己反馈结构部分与电源,EN开启部分应该没问题,你还是想办法查查全板时 ...

你好,感谢回复,测量了一下,25M晶振貌似已经起振了,其它的时钟没有总线,真不好查.请问PCH发给桥的CPU-PG是从哪里发出的?是CPU还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谢回复,测量了一下,25M晶振貌似已经起振了,其它的时钟没有总线,真不好查.请问PCH发给桥的CPU-PG是 ...

PCH就是桥,桥发给CPU一个CPU_PG信号,CPU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才会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正确的CPU核心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猜的没错的话  其实和cpu供电芯片没关系  是其他的问题  是有供电高了  装cpu保护  我遇到过

网友:
今天客户又带来了好多,发现上电的故障都一样,都是CPU没有供电,但是有的盒子上写的故障却是无法联网,是不是这个盒子要在大屏后面才能正常工作呢?单独接12V电源是不正常的呢?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
在坛子里又找到了这两个贴子,关于无Core电压的,技嘉H61M-DS2 3.0死活不出VCORE的维修!技嘉H61M S1 无CPU供电 维修时间最长的一次
现在测量值如下:内存1.5V正常,桥1.05V和VCC-PLL 1.8V均正常,总线1.05也正常,VCCS 0.93V没有查到.25M晶振电压分别为0.5和0.1V.在断电瞬间,core电压有了一点.
没PCI-X总线,所以无法继续了,还望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测量了一下,待机电流约20mA,开机电流约550mA,无任何变化.SB的25M晶振,一脚为0.1V,另一脚为0.5V.

网友:
没有图纸 ,BIOS比较难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