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7-10-28):
e40的机器掉电   开机0.9掉电  没有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缺电压的。。。。!

网友:
你这个帖子发的好简单啊。这么快就没有思路了啊。你还什么都还没有查了。

网友:
查一下3.3vs与5vs  12vs或者15vs待机电源是不是缺少那一个,修过几台掉电的,接是缺少一个电压

网友:
刷BIOS  看看有没有缺的电压,接着干显卡

网友:
如果是广达的gc5版号的那种 建议你可以去查一下hwpg好信号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