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4D360HL显示器开机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10-28):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四面环形灰色一圈,中间白屏(因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所以没有拍故障图)
注:此显示器过保,但进入三星售后,售后一月后回复,屏坏,换屏比买新的贵,所以放弃,最近闲来无事,拆开研究了一下
在检测过程中,驱动板正常,硬实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报着试试的心态,对SM4142A的芯片进行了加焊

开机后居然正常了,惊喜呀
请忽略焊点,加了几次焊,温度有点高了,然而好景不长,5分钟后又成了白屏
这算不算找到原因了
果断在某上找这个玩意
今天回来换上去,故障解决

差点就信了售后的当废品甩了

今天发这个贴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售后其实也是个坑,反正我以后是不会相信售后的鬼话,其实问题不大,就花了10块钱就弄好了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如果出面我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可以帮大家指条路,直接换SM4142A
其实我是换的SM4142没有A   有没有A其实是含不含铅的意思,通用

网友:
发贴的时候中途有事,所以分为两次发的,请版主包涵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我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着试试的心态,对SM4142A的芯片进行了加焊

我遇到一个asus也是屏上的主控造成白屏,不过我的是加焊就行了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屏问题的可以试着换芯片了

网友:
不是基板问题,就还有的救·············

网友:
产生白屏 一般情况下是供电出现异常造成的,楼主的芯片应该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种之前遇到都直接做报废处理

网友(2018-05-28):
这芯片也算是通病芯片了,我修过s22d300的好几个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报废了,三星的机器屏坏修好的几率很低

网友:
三星的机器很多故障都是屏坏,我都修不了

网友:
哈哈,这个修好收了多少个米呢。。。。。。。。

网友:
屏问题首先应该先测量屏上各个电压,正常了再考虑处理这个芯片,比较稳妥些。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还有这个机器的程序吗?论坛下载了好几个都不亮

网友:
动手就有希望啊,加焊一下解决问题。

网友B(2021-11-10):
我的是跳屏,换了SM4142芯片还是一样,换驱动板还是一样。芯片和附近元件很烫手。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