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问题

楼主(2017-10-28):
同行送来一台E47A故障是掉电,有时进系统一会黑屏死,有时开机直接掉电然后自动开机,反复几次有时又可以亮,拿到手后测试了一下,有时0.3左右就掉电重启,反复几次后有时到0.7左右,但是还是不亮,偶尔也能亮,能亮还没进系统就会黑屏,电流掉到0.7A左右,此时各大供电也都正常,看到是0774207的显卡就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每次上电电流都不一样,搞得头有点大,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掉电高显卡? 三板斧,然后呢? 不要乱来,先修pg  复位这些查查 啊

网友:
这样盲干是不行的

网友:
28.E47A触发跑0.03不跑码,查3vpcu和5vpcu无,更换ecOK     这是我的维修记录,你换个ec试试

网友(2021-10-12):
查查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