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待机漏电100ma,指南针和水平仪卡,

楼主(2017-10-28):
今天接了一台6s,开的时候是来修漏电的,功能测试指南针很卡,换了指南针还是一样,把焊盘阻值测了一遍,所有的点都跟其他主板的值低100左右,换了u2无效,大神们指点下
主板

网友:
指南针边上的电容查看过没有??还有驼螺仪..气压机..M8协处理器..也要查一下.....

网友:
指南针3.0v电容扣了就好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关机漏电的6sp主板查了半天,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尾插漏电

网友:
相关的查查呗 陀螺仪 加速器 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