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g480拆机

楼主(2017-10-28):
G480还是比较好拆的,总体拆完不到5分钟的时间

网友:
G480这个机型外壳质量真的很差 特别在靠近屏轴那个位置左右两边 没拆机可能还没坏 一拆就坏了 得AB胶各种加固

网友:
G480,一个型号,外壳主板都是好几种,就连螺丝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