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维修 不触发

楼主(2017-10-28):
接手A1398 待机0.03,电源灯不亮,不触发,拆机,发现12V对地,烧机发现EC烫手,拆掉EC 定原版料板EC ,换上之后电源灯亮了,3V也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12V也是正常的。难道说EC有问题?因为这个是料板EC 还是其他故障可能性大点,请大师指导

问题已经找到了,最终加焊南桥正常开机了  目前测试阶段 还有个小问题 电池不能开机 但是系统下可以看到电池正常充电的电量到25%一把适配器关机了

网友:
这个需要具体看图纸测试 不是说的

网友:
工作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同求大佬回答。

网友:
         EC的可能性大,建议再换一块试

网友:
还发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可调电源,我用了下原装适配器发现连灯都不亮了,上可调电源还能亮,不知道是不是原版充电器问题,太纠结了

网友:
具体分析看图纸啊。。。。。。。

网友A:
主板板号多少  主板接电池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板号多少  主板接电池试了没

接电池了还是不行,,,,,,,,,,,,,,

网友:
重新换了一个EC  能开了,一会儿又不行了,跟之前的换过EC现象一样

网友(2018-03-25):
小绿灯不亮,这是我看到的第3个换EC的贴了,谢谢分享,我最新来的1398,待机都没有。明天去好好测

网友:
这技术 牛逼 了 呵呵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希望以后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