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什么万用表好用点呢?

楼主(2017-10-28):
如题,我用过好几个万用表都不好用,你们都用过什么好用的呢,型号发上来一下,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优利德UT61E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了吧,经济实惠  我一直在用  不差钱就买个福禄克的

网友A:
福禄克17B,真心好用,就是小贵。

网友B:
以前用的两块优利德不到2年转盘都接触不好了,现在是115C,6年了,转盘跟新的一样,电池还耐用,所以贵点也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17B,真心好用,就是小贵。

多贵啊,一百多有了吧!!!!!!!!!!!!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是福禄克179,用了五年,没出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两块优利德不到2年转盘都接触不好了,现在是115C,6年了,转盘跟新的一样,电池还耐用,所以贵点也 ...

115C是什么牌子的啊,我用的胜利的,感觉一点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贵啊,一百多有了吧!!!!!!!!!!!!

一百多?以前买的是七百多呢,现在还要四五百

网友:
有个表就行啊,能用就可以的。。。

网友:
UT52 优利德和MF47 金川 ,用了3年半,

网友:
我用优利德U61E 还行吧,就是不能自动关机

网友:
福禄克,你值得拥有

网友:
福禄克17b,烙铁已经戳了3个洞了。还在服役中。

网友:
15b 就够了

网友:
用的福禄克 179C感觉挺好的  自动档速度也不延迟

网友:
我用的还是9205A,,用着也很方便 ,也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福禄克 的挺好 主要很准 性价比也不错的

网友:
工具用着顺心就行,偶的优利德86C也可以

网友:
买个中等以上的吧,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而且日后还要靠它发现敌情, 长厢厮守啊。

网友:
我一直用的都是福禄克15B的万用表,感觉非常好用

网友:
福禄克15B+  性价比高

网友:
没有多少关系  普通即可 继续使用9205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贵啊,一百多有了吧!!!!!!!!!!!!

不用一百多 也就是 七八十元的样子   美元。。。。。。。。。。。。。

网友:
福禄克17B,自己在使用不错,就是贵一点

网友:
                      优利德UT30C还可以。

网友:
说好用当然福禄克

网友:
胜利vc890d。。。。一直用这个,屏幕大。。。。

网友:
顶你  看看有分没............

网友:
好了,我就选择了15B+的了,!!!!!!!!!!!!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 vc890d  哈哈自己改了电池 也很好用 用了很久了

网友:
VICTOR 型号VC9805A+.测量电路全保护,电阻挡量电压,电压档量超了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