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50C板号LA-C282P掉电问题

楼主(2017-10-28):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的联想Y50C,第一次亮机过LOGO没几秒掉电,多试几次有时候还没亮机就掉了。刷了几个BIOS,故障依旧。供电都正常,上内存会亮机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这机器没有图纸,查了论坛有好多一样的故障,但是都没有解决方案。
LA-C282P的板号似乎跟联想V4000的板号一样,偶尔在论坛看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2995-1-1.html故障不大一样,但都有掉电的现象,于是我也把显卡边上的这3个电容换了,马上亮机就不再掉了。
我觉得这3个电容应该是通病了吧,看这电容跟神舟的UI41S的通病电容长得一样,估计是同一个厂家出的吧。

网友:
好经验,电容工作不良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不知道在苹果电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波波出手,抓个电感后端的波形,应该判断不会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出手,抓个电感后端的波形,应该判断不会太难

没有示波器啊,没什么技术,小打小闹而已。都是靠经验在修的。

网友:
掉电坏电容的比较多。。。。。。。。。。

网友:
            遇到疑难故障,多开启搜索模式

网友B:
又是这种电容惹的祸,好多奇葩问题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装系统只要把人家盘全部删除分区,点击保存就关机了  在开机 还是老样子。无语了 盘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这种电容惹的祸,好多奇葩问题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装系统只要把人家盘全部删除分区,点击保存就关机了   ...

硬盘分区重启之后又恢复原状这种问题以前遇到不少,刚开始在台式机遇到的,后面笔记本也有,最后好像都是得换硬盘才会好。很久没遇到这种问题了,都没印象了

网友:
又是滤波不良导致掉电问题。。貌似有点通病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吧。掉电第一抓波波。抓波波正常之后加焊。加焊不行查转换电压。还掉基本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分区重启之后又恢复原状这种问题以前遇到不少,刚开始在台式机遇到的,后面笔记本也有,最后好像都是 ...

我最后是直接冒险格式化C盘然后直接装进去,不删除他分区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后是直接冒险格式化C盘然后直接装进去,不删除他分区 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这么做过,但结果是连只装系统装进去硬盘还是又变回原样

网友:
有通病才是秒收钱

网友:
这经验得好好学习了,以后遇到抓一波便知电容好坏,省时省力,直接修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7-12-13):
又发现一通病  好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9-25):
                                这个板和V4000一样。

网友:
谢谢你.我今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信不信你这样会返修的。我这个机子修了最少15台。解决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更换电容后把独立关掉,一直用没问题,第二种,更换电容吧显卡供电也换掉。光换电容最多用2,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