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770-D3L REV:1.5 上电循环跑C7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28):
主板品牌及型号: 技嘉 GA-770T-D3L REV:1.5

故障现象: 上电循环跑 C7

维修过程:顾客主机拿过来说不开机,叫我看下,稍微测试了一下,判断是主板问题,拆下主板上诊断卡,跑C7一直循环,正常思维:测试主板各大电压均正常,刷BIOS无果,测试内存 SPD SDA SCL 数据线 地址线均正常,这时候一般人会陷入僵局的,根据经验判断:AMD平台循环跑C7 CF 的一般是RTC电路问题,测试cmos电池电压正常2.9v,那就剩下32.768k晶振了,换了32.768k晶振后,通电正常跑到2B了.

解决方法:更换 32.768K晶振

总结:这个板子坏晶振的比较多,我修过好多片,但是有些不是这个故障,有些是时间跑的变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有待大家验证。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波形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修主板 一切皆有可能 ,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小小白向你学习中!!!

网友:
AMD平台跑C7 CF的一般是RTC电路问题,今天学习了

网友:
技嘉AMD主板循环跑C7是晶振问题

网友:
不仅跑C7,还有跑05的,也是32.768K晶振。遇上AMD主板跑不正常代码的,拆了外设没用的,先换32.768,不行再换25M,一般能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碰到这问题就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
经验维修,新手最缺这个,学习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现在的板子不好修资料少

网友:
备份下,下次秒杀........................................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