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LED42K380U跳屏故障到底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7-10-28):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大概五分钟后从底部往上到五分之三处开始抖动,文字图像都跟着动,手机拍的照片显示重影.大概十分钟后黑屏.
放了几天后再测开机就开始抖动,但是又很少黑屏,黑屏后插拔屏线可以正常显示一会然后开始抖动
前天再试发现五分之三处有几条黑线,类似于磕碰液晶坏掉的那种,看网络电视居然能坚持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又开始抖动
曾经到家电维修论坛找案例,也没有相关的.本地的海信售后直接说屏坏了,我现在就是想确定是屏还是逻辑板的问题,逻辑板到不是很贵,但是心里没底,总感觉屏坏的面大.纠结中,有没有修到过此类故障的兄弟,劳烦给解释一下!实在是纠结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手机录段故障视频,再发到优酷什么的,再发个链接地址过来。再让大家议论下。

网友:
检查一下伽马电路ccvvvvvvbvvvhhhjjjjjjj

网友:
一般都感觉是屏坏的几率大。切记。不要相信售后的话。他们过保的基本不想处理了。

网友A:
先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是屏幕还是驱动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是屏幕还是驱动板吧

电视也有通用的点屏套板?只知道显示器有,这个驱动板肯定没事,拔掉屏线声音背光都没问题,感觉只是屏和那个负责图像处理小板子有关!而且觉得故障不是全屏都有或者有规则的,才更倾向于屏坏!
接触电视维修较少,而且大多是供电背光这块多,也没有相关的检测工具,只是想弄明白到底哪的问题!

网友C:
屏坏了,AU屏还有救,如果三星屏这故障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AU屏还有救,如果三星屏这故障就没戏了

需要压屏么?本来已经对这电视死心了,可是昨天修了个M190MWW3的横向波纹的屏,又想在搞一下.当然如果说不是那个逻辑板的问题 没办法也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也有通用的点屏套板?只知道显示器有,这个驱动板肯定没事,拔掉屏线声音背光都没问题,感觉只是屏和 ...

有的,某宝上有通用液晶电视驱动板,很多机器都可以点,背光需要想点办法

网友:
基本是屏的问题 真的放心就订个不行就退么

网友:
屏TAB边带有问题,只有用压屏机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