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27 一体机开机显示PC OFF 拆机刷BIOS

楼主(2017-10-28):
这是第三次写了,因为第一次发贴,不太熟,都写好文字说明了了,结果又删了,无语!先上图,有不明白的,联系我,再指点!

网友:
没人有这款一体机吗?没有出现过开机显示PC OFF,然后黑屏,电源灯亮!?

网友:
明天有空就把BIOS重新刷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正常开机,到时再来回复!硬盘,内存已在其它机器上测试完好!

网友:
我己前也是这样拆来拆去,乱修一通。呵呵。

网友:
按加电不显修。
pc off,电脑关闭的意思,就是说屏幕没检测到有信号。

网友:
看能不能外接个显示器,这样判定,主板的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BIOS好了吗?。。。。。。。。。。

网友:
这么难拆机的机器楼主竟然发上来。真是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