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中高压板改板!!

楼主(2017-10-29):
我这有一老显示器,,原来电源板的8根针是1.vcc5v 2.vcc5v 3.gnd 4.gnd 5.on/off 6.brightness 7.volume 8.mute.
然后我又弄了个电源板,6根针是VIN VIN ena DIM
gnd gnd
。请问我要怎么改???
显示器

网友:
你高压板应该 最少是12V的吧,你原机上应该有12V的,把原机去高压的12V断了接到改板上,开关和ADJ你板上应该有提示的

网友:
没有换高压板,一个25V 472uf电容坏了,拉低12V电压了,换了就好了。但不明白为什么在5V的驱动电压的电容会拉低12V的高压电压???

网友:
5v反馈和12v反馈都是通向431的。

网友:
5V ,ON/OFF,GND,其他不用,改吧

网友:
供电 地线,开机信号,亮度调节

网友:
5楼正解,如果这个都看不懂,就交给专业的维修店吧。

网友(2018-04-21):
只需要三根就行,不行就多查查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