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1466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7-10-29):
如图,发现3.45v输出不正常,测量点电感对地阻值为0,是供电电路发生了短路吗?这种现象一般如何检修?
我以为是短路故障,已经尝试拆掉了好几个IC(U6990,U7000,U7941,U4650),以及测量点的电感L6995,L6995的in端有阻值,out端拆完电阻只有22欧,二极管蜂鸣档叫,这个仍然还是短路吗?

求检修思路!!!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该死的                                       30字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要不都不知道要拆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
只能用老方法,烧鸡大法,法力无边

网友:
慢慢烧了,不然把人拆死啊 、、、、

网友:
烧吧!     肯定用结果

网友:
飞龙在天,烧鸡大法伺候,22欧的话不好说,如果是主供电就不行

网友:
吃烧鸡,暂时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
不会,进来看看大师傅们,
顺便学习学习各位的思路,维修方法!

网友:
具体如何烧呢?               亲。。。

网友:
苹果的修了好多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短路有的好修,有的难找,特别是也然击穿的。

网友:
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