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新款PC平板二合一首次拆开与维修

楼主(2017-10-29):
     机器:索尼
     板号:DAOFI2MB6D0
     故障:不开机
     维修: 其实故障说起来不是很难,刚开始拿过来不开机放电一下就开了,然后又出现了暗屏的情况。实际就是主板上屏接口19V的保险坏了,换上后结果还是一样那肯定是屏幕坏了,这个屏这个机器还是第一次拆本以为很难其实EASY。换个屏测试没问题,量量屏主板没什么明显短路的地方可就是插上去会待机明显有短路,于是换把大电容逐一拆下最后发现还是其中一个电容有微短路,最后成功。

网友:
        换个保险还是暗屏,于是拆开换屏,通电还是有短路,最后发现一个电容坏
      原机的屏到底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