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QSA时亮时不亮快速秒杀

楼主(2017-10-29):
宏基471G,板号zqsa,经客户描述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大多数时间不能开机,能开机的时候屏幕显示不到5秒自动关机,报好价格拆机。

先查各待机条件都正常,图片就不发了,接下来查触发条件,开关信号经过+3VPCU上拉,C1滤波。D1没装。

这不测还好一测故障就出来了,开关信号经3V上拉,但是实测只有1.3,不正常。首先拆掉开关,拆了开关居然能正常开机了。以为就这样好了。接下来就按着开关不放让客户看看是不是这个症状,客户看了说就是这样,但是没有这么久,有点不放心就告诉客户说这个我先测测明天你再来取机。就这样打发客户走了,测了很多遍都能开机,第二天重新料板上找了个开关换上居然有不正常了。于是排除开关,但是这个信号只连接了EC   开关  还有就是C1,开关查过了就先看看电容吧,这种信号线上的电容漏电万用表打值一般不容易察觉,

拆掉C1,经过多次测试确定好了,通知客户取机,维修结束,各位看官如果觉得实用以后能有借鉴的给小弟加点分,如果觉得小弟这种问题太过简单的也请不要喷,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师,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遇到过的。这只是一个维修经过和案例又遇到这种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故障点。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联想S800一体机,也是这样故障,连电压都一样,最后也是拆了电容,拆的哪个电容个头比C1要大很多。

网友B:
像电容漏电的不注意一般容易被忽略

网友:
只要是电容问题,我都更换的,很少拆。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好多了

网友:
电容漏电,快速秒杀的就是爽呀。。

网友C:
你的帖子与标题有冲突,说的是快速秒杀,结果第二天都没好,就一个电容的问题都这么墨迹,是别人都速战速决收钱了

网友:
好吧,算我错了,大师请接收我的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与标题有冲突,说的是快速秒杀,结果第二天都没好,就一个电容的问题都这么墨迹,是别人都速战速决 ...

维修不都是电容电阻这种问题居多吗?难道都要换桥换显卡才算是技术贴吗?拿过来就是晚上快下班了,看题请看清楚在批评别人,我又说第二天没好吗?只是说好了测试多次通知客户取机并没有说第二天修了大半天或者第三天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联想S800一体机,也是这样故障,连电压都一样,最后也是拆了电容,拆的哪个电容个头比C1要大很 ...

一体机本来就比笔记本体积大,你那个一体机也是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
开机断线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电容漏电的不注意一般容易被忽略

是啊,这种信号线的漏电不像供电上面的漏电很容易察觉,这种信号线的电容一般打值是不容易发现的,只有拆除才能排除。关键这个还挨着开关焊接开关电容一受热居然就没那么严重了

网友E:
这种的只要细心一点不难的 楼主收费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的只要细心一点不难的 楼主收费多少呢

上海一般散户报价300看客户换不还价,问题简单的少点也无所谓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拿来借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本来就比笔记本体积大,你那个一体机也是广达代工的吗?

看板号不像是广达代工的,这是谁做的板,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维修经验非常值得借鉴,下次喷到这种问题有多了些思路,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号不像是广达代工的,这是谁做的板,有知道的指点一下。
好东西啊,修过了好保存这图片,这是纬创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