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945GCM-S2C_V1.02 从不开机到 没CPU 供电!

楼主(2017-10-2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拿到我这修,我插上电安下开机按键确实不开启换了个电源还是一样。我说主板问题放着修吧客户同意留下电话走后,从机箱里把主板拿出来用毛刷刷一下灰尘。技嘉 945GCM-S2C的主板 测了一下开机排针上有5V 电压  看一下IO 是 IT8718F 发现IO 引脚腐蚀重新加焊了一下 再点开机排针OK能开机了《这里说一下IT8718F 是技嘉专业IO 同型号代还 会造成不开机或者是 IO_VID信号没电压  》
断电 装上CPU 没复位信号看了一下CPU的IC 采用ISL6312 一般我都是前测开机信号,0V 没有开启信号 看一下图纸 开启信号来自VTT_PWRGD
VTT_PWRGD  受控于LM324DR 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器。 当3脚大于2脚 输出12V 的电压经过2个电阻的分压得到一个 2.717电压来开启CPU电压, 经过测量 3脚电压0V  2脚 0.8V
不正。再查 VTT_GMCH 来自LM324DR  5脚电压 0 V  6脚 0 V  5脚经过2个电阻分压, 获得一些1V的电压 4脚才能输出一个12V的电压 。经过测试5脚位0V
5脚通过2个电阻分压获得一个1V电压 测一下2个电阻都正常,然后把后面的 线隔断防止后面短路拉低电压 。 在测电压是0V 实在没发把 5脚翘起 在外部 通过3V电压在加2个分压电阻得到1V电压 ,再次7脚果然输出12V电压然后把D10二极管连起来。 再次 VTT_GMCH 电压6.3 电压回复正常 ,装上CPU和内存
点开机果断开启跑马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945GCM-S2C_V1.02_rmadept 《密码

修本本。本本修 + 2 + 2 老哥 牛B的一刀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是机型有点老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个帖子居然能给十分,修太多这样的机器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就是机型有点老

我写着帖 从晚上11点写了11半 累呀

网友:
写的不错哦,技术也高。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老板子,不过写的整洁严谨,值得加分。

网友:
爱惜人家的劳动成果,值得点点赞

网友B:
那个bc720可能短路了,敲掉就好了。也许哈。

网友:
再查 VTT_GMCH 来自LM324DR  5脚电压 0 V  6脚 0 V  5脚经过2个电阻分压, 获得一些1V的电压 4脚才能输出一个12V的电压 。经过测试5脚位0V    先把你这几句话 排排版

网友:
老司机了,维修感觉利索。VTT分压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可以呀、、、、、、、、、、、、、、、、、、、、

网友C:
电容坏了吧,把电压拉低了  拆掉应该可以

网友:
师傅把问题分析的准确透彻!受教了!

网友:
虽然板子有点老但是楼主技术真的好,

网友D:
   大哥  台式机图示 你从哪里搞的?

网友:
大师一步步的很有调理,正是我等菜鸟要学习的!!!!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台式机图示 你从哪里搞的?

技嘉图纸是所有台式机里比较容易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bc720可能短路了,敲掉就好了。也许哈。

可能比较难找所以没费心思找吧,倒不如飞两根线省事

网友:
说实话,发帖真的很累人,特别是有图片的帖子

网友:
LZ思路清晰,分析的有条有理。。。技嘉板有图纸还是好分析的

网友:
技嘉主板要求换器件的时候。多主要下器件的型号的

网友: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bc720可能短路了,敲掉就好了。也许哈。

电容早就裁掉了 ,还是不出电压 ,才外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了吧,把电压拉低了  拆掉应该可以

电容早就拆掉了 ,还是不行再外部设置的。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 修的步骤 写的 很详细 加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牛B了啊。学习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775主板还是比较好修的,只是现在这种机器比较少了

网友:
写的不错哦,技术也高。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师一步步的很有调理,正是我等菜鸟要学习的!!!!膜拜

网友E:
思路清晰 很专业,也很细心,方法很好,!!!技术好

网友:
技术也高。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 很专业,也很细心,方法很好,!!!技术好

那你还不加分里 ,下回你碰到我这样的就秒杀了

网友F:
能把技嘉945修到这个地步也是老司机了,精神可嘉,最关键是赚了多少钱?

网友:
學習一下了 謝謝大大分享 感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个bc720可能短路了,敲掉就好了。也许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把技嘉945修到这个地步也是老司机了,精神可嘉,最关键是赚了多少钱?

农村修一下手个 40  50元 多的收不起来

网友:
师傅厉害,,,台机我都是直接换板子,,,,,,没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