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 2.0

楼主(2017-10-29):
上电到0.4 就是不上去 刷了 好几个 BIOS 还是不行 是不是 只能动南桥了啊 或者 谁知道 这个 原来的 BIOS 型号啊 这个BIOS 被人换过的 BIOS芯片型号
芯片

网友:
二修本?? 我只能说 要是二修本就放弃吧 反正我们店的不修的本 别的店从来没修好过 不管是什么问题 比如一个短路 修好之后 客户不修了 怎么办 做故障 我们店做的故障 还没有别的店能修出来的

网友:
动手脚的机不好修。。。。。。。。。。。。。。。。。

网友:
ASUS板很挑BIOS,多试几个,最好找最厂的BIOS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动手脚的机不好修。。。。。。。。。。。。。

网友:
真 的很讨厌的 问题 现在维修只能 顾温饱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