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7-10-29):
有一联想的G450,客户说装不上系统,开机装系统,前面g系统,重启解压都没问题,到了装网卡驱动就会死机,内存,硬盘都换过了,连网卡芯片都换过了,散热也处理了,求大神帮忙,咋弄呢

网友:
关掉自驱,官网下载网卡试试。。。

网友:
用官方驱动试试,有的机子只能打官方驱动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网卡拆掉 不装 能装好系统吗

网友:
联想G450很普通的机子,要么装安装版系统,再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装原版系统,然后再装官网驱动试试吧。

网友:
驱动 一个不装  装好系统在装

网友:
用GHOST安装,装驱动时取消安装驱动,到桌面在装驱动看看!

网友:
装纯洁版的把系统装好,排除其他问题,然后驱动一个一个的装

网友:
用安装版的   然后一个个安装

网友:
先不装啊,等进去慢慢来啊、、、、

网友:
装个原版的试试看.有的GHOST的会安装不上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短路了 仔细看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装驱动时用手常摸摸CPu的温度等,

网友:
碰到过,我是先勾系统,驱动一个不打,
完了进系统,插上无线网卡,打上无线网卡驱动
再官网,应该是可以搞好的!

网友:
先不要安装任何驱动   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先不装网卡驱动,插个USB网卡看能正常不,如果能正常估计就是网卡芯片问题了。

网友:
取消自动安装驱动      自动安装的时候跳过去看看      如果能正常进系统    再安装驱动程序看看

网友:
去联想官网下载驱动,手工安装驱动。

网友:
取消自动安装驱动      自动安装的时候跳过去看看

网友:
想你这个问题直接换个GHOST不就行了,这都是GHOST的问题,或者你不让它装驱动,取消掉,自己装呗

网友:
不要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