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原装屏幕不能用 摄像头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10-29):
前段时间在同行手里收了一台苹果6的主板   问题是前后摄像不能用  原装屏不显示  组装的可以
先修摄像头吧  发现摄像头供电 的管都不见了   会好用就怪了 补上  这个管是给前后摄像供电的2.85 这是还没洗刷刷的图  嘿嘿   上机测试     已然OK了    意料之中 下面就开始搞  用原装屏不显示  组装显示的问题    先从座子下手发现问题所在 这个点正常主板应该是有大概550左右的值的  既然没有值  那就跟过去  发现经过一个电感  到电源   看一下    电感没有了呢  哈哈 就是这个位置   FL2050短接他   对地值恢复正常   机器成功修复      各位帅哥美女们  加分啊   码字不易   希望对各位有用

网友:
那个管你是短接他吗

网友A:
楼主L2050是什么器件,磁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L2050是什么器件,磁珠吗??????????????

FL 是个电感 少打了个F尴尬了

网友B:
u2301应该在哪里,楼主没有标详细 我们看的头大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呀,感谢分享,支持。。。。。。。。。。。。。。。。

网友:
都是小问题

网友:
手机维修一窍不通 你们是在哪里学习的?

网友:
学习学习,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u2301 有的直接用VCC_MAIN,这个电压我实测是变化的,摄像不工作的时候这里是没有电的,如果工作待机是2V多的电压,如果拍照会达到接近4V 的电压,所以还是换个原装料上去较好,最好不要飞线。

网友:
点赶不上组屏还会好用???之前也遇到过没太在意

网友:
是不是同行做的手脚,
原来开机黑屏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
厉害了,学习了

云吞煲仔饭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301应该在哪里,楼主没有标详细 我们看的头大

就那个小的图片我给你截图。常看图纸就哪些东西。

网友:
这个有图,修理简单,关键要有图才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主次分明,学习了

网友:
我还是比较期待你怎么修认组屏.....不认原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