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电时序。示波器抓信号

楼主(2017-10-29):
各种抓主板信号,各种异常信号。你们都是怎么抓的?有木有老大来交流交流

网友:
好高端的示波器啊,楼主好专业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用示波器修太方便了

网友A:
你的那个有lpc协议吗     能分析不

网友:
老哥  真心请教   你的那个有lpc协议分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有lpc协议吗     能分析不

刚看了下,没有这个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没有这个协议。。。。。。。。。。。。。。。。。

la的那个型号吗?

网友B:
是的,维修够用了。不是做研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维修够用了。不是做研发的。

你的那个是几百m的啊  ?

网友C:
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用的时候很少,一般就是修待机电路用用。。修PWM会用用,但是有的问题示波器然并卵,因为电路有问题,导致根本无波形进行判断,靠的还是经验的维修思路才能修下去的。

网友D: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都用上了。厉害了
逻辑分析仪买那种型号,几百M啊?

网友E:
楼主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最近准备添加个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用的时候很少,一般就是修待机电路用用。。修PWM会用用,但是有的问题示波器然并卵,因为 ...

这点我不赞同,修修待机电路用示波器。这也太憋屈了。针对性修掉电的板子波都是。经验是重要,但示波器这个工具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是看会不会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是几百m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都用上了。厉害了
逻辑分析仪买那种型号,几百M啊?

个人爱好。买来搞单片机的。                      突发奇想用来抓抓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型号的示波器啊,最近准备添加个示波器

利利普102cv

网友:
对于时序的先后,示波器确实很直观。有电压,但是电压是否稳定波波也一目了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逻辑分析仪呢,什么型号啊?
是100M,还是200M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PWRBTN#触发时跳变低电平一下是对的,镊子短接会出现杂波倒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维修做到这样也是痴狂的程度了 值得学习

网友:
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啊 ....不知道测什么信号

网友:
不会用这个高端玩意,但是听说很厉害,不过我修到的机器 万用表就够了

网友:
没分下载,想弄个x220的图纸的,原谅我吧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的不会用类——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嗨。。。感觉现在的笔记本维修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就只能修个供电问题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太方便了,可惜不会用

网友(2017-11-28):
,学习了。。谢谢楼主,,,可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用的时候很少,一般就是修待机电路用用。。修PWM会用用,但是有的问题示波器然并卵,因为 ...

用示波器修电路 有点屈才了吧 一般示波器 修信号问题上才能显示出它的作用

网友:
实际维修中示波器用的还是不少  方便很多  有一些问题抓波可以秒掉

网友:
示波器修PWM和掉电的时候作用不小,特别是掉电的时候,万用表还没反应都掉电了

网友:
搂猪又在这儿炫富了!把你的逻辑分析仪放个靓照看看

网友:
我静静的看你们装逼~~~~~~~~~~~~~

网友:
示波器主要是测试高速信号,所以信号的细部细节都能看到。示波器用好了,没有修不好的板。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逻辑分析仪什么东西,没用过。。。。。。。。

网友(2018-01-07):
高手,行业高手

网友:
那个牌子的示波器好用一点。。。。

网友:
这里我的机器都调不出来,麻烦死我了。

网友:
干十年 维修了 不会用示波器 真心的 得学学啊!!

网友:
太深奥看不懂啊,看来得弄一台研究研究了

网友:
太厉害了,就是我的技术还是跟不上,先把万用表搞好吧

网友F:
怎么放大啊,表示不知道怎么选择性的选取某段进行放大
我乃小柯
有的机器有扩展模式。关键还是看你的机子。多看看机子的使用说明,去官网看看
详情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子 哈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F:
怎么放大啊,表示不知道怎么选择性的选取某段进行放大
有的机器有扩展模式。关键还是看你的机子。多看看机子的使用说明,去官网看看

网友:
羡慕,有好家伙使就是牛,努力,向高手看齐。

网友(2018-03-14):
这个需要收藏,用示波器必看这个

网友:
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用的时候很多

网友:
好高端的示波器啊,楼主好专业啊

网友:
测时序多通道一起最好,不过你这测试出来的抖动也太夸张了

网友:
学习了 会用一点点示波器

网友:
好东西啊,这么先进啊。。。。。。

网友:
这示波器真好。。估计不便宜

网友:
pwrbtn跳变太多了吧,着实看不懂

网友:
真是学习了,说的很好,也很仔细。还可以多举点例子吗?

网友(2018-04-15):
看完这个 我觉得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修了十几年 修的是什么 电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