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银魂 T1-781S1N 型号TN15S01 大短+BIOS

楼主(2017-10-29):
今天客户送来一神舟炫龙银魂 T1-781S1N 型号TN15S01
说是用着用着 突然间不开机了  说是烧了
拆开后盖 立马闻到一股芯片击穿烧焦的糊味  仔细一看 和以前修过的一神舟机械革命的机子一样  充电芯片8690 全糊了 心想估计没的救了

下面那个就是充电芯片  拆之前忘了拍照了   要不然大家可以目睹它的惨状   现在只能想象了
上次没用完的8690还有几个     跟客户报了个价  试着修修看了
把8690 拆了后  下面加成全糊了  刮掉 清理  搞完一量19V的公共端 发现还的短路的    以为是充电的位置没处理好  仔细看了下没有问题
去掉散热架后发现 显卡的供电MOS管 全穿了  主板夹层也遭殃了 所以有了上图
MOS管拆掉后测量19V 对地阻值只有30欧姆  不对  仔细看发现铜皮下面发黑的
估计是和下面夹层有短路   用笔刀把上层的线路割掉  下面发黑的都碳化了  处理完后测量19V 公共端对地阻值正常
装上充电芯片8690

问题来了  显卡供电的MOS管全是上下组合一体的管  手上没有备货  客户有急用  等不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心想反正都是上下管   用别的常用管改改
于是各种改 各种摆 才有了合理能放下4个普通MOS的位置  下图

装好之后 测量了各个电压确认了下没有短路    上电    没有大短   待机0.01A  电流正常   按开机 300MA (没装U) 还好显卡供电芯片没有挂
  上U 上内存  装好之后 上电一路小跑
可爱的LOGO来了    嘿嘿

电池充放电正常   收钱  ;P;P

附上本机备份的BIOS   供各位看官笑纳

神舟炫龙银魂 T1-781S1N 型号TN15S01 PCH U8.rar

不死不休。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板凳  板凳  板凳  板凳  呵呵呵

网友A:
真是不错,有图有分析,赞一下…………

网友B:
这个改过不稳定的 楼主等着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过不稳定的 楼主等着返修吧

返修就把它的独显断掉   用集显;P

网友C:
真是厉害,技术帖啊,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错,有图有分析,赞一下…………

这个机型坏这个的很多
希望你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厉害,技术帖啊,学习了,赞一个!!!!!!!

现在电脑不好修啦   集成太高了    有的还没图纸 要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厉害 学习到了谢谢!!!!!

混饭吃  混饭吃 混饭吃  混饭吃混饭吃  混饭吃

网友E:
牛B 达人啊  这都能摆下,牛B达人    膜拜膜拜

网友F:
我看了半天 还以为最后一张照片是2快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B 达人啊  这都能摆下,牛B达人    膜拜膜拜

都是钱逼的钱逼的钱逼的钱逼的钱逼的钱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半天 还以为最后一张照片是2快板

一块板  正反面而已     版号都搞不清楚 神舟吊炸天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学习了。。。。。。。。。。。。。。。。。。

相互学习呀   有好的例子贡献出来

网友H:
哇  这个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I:
这个板子 做工看起来好差啊   烧成这样   真是差劲

网友:
两字  便宜 五字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 做工看起来好差啊   烧成这样   真是差劲

两字  便宜 五字 便宜没好货;P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  这个收多少钱合适

都是花大几千买的    你猜猜先

网友:
插电0。20.30.4老这样循环跳35v也跳 像在循环掉电重启一样   无从下手啊

网友:
是0.02 0.03 0.04 循环跳  打错了

网友:
真是不错,有图有分析,赞一下

网友(2017-12-13):
今天也是一个同样用着不开机  再插电源结果烧了  板层都烧出来了,lz改了之后怎么样,不知台式机改的能用多久

网友:
这场馆堆在一块最好做一下扇热

网友:
BIOS留下以后备用,谢谢了楼主!!!!!!!!!!!

网友(2018-09-03):
夹层短路还进行了什么处理?原件代换参数注意过吗?

网友:
说住实在话  神舟的主板质量还是可以的  只是壳子不咋地   楼主技术可以  一般救不回来了

网友:
这款本子主板好多机子上在用,做工,,说句实话,垃圾

网友:
牛B 达人啊  这都能摆下,牛B达人    膜拜膜拜   厉害66666老司机

网友:
小编这焊功 厉害厉害!!!!!!!!!!!!

网友:
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有个现象是插上电源最边上的USB3.0口是可以对外供电的。如何排除问题呢,请教

网友:
这种的机器能用住么  我修过几个没几天又短路了

网友:
修好之后能用几天而已   过了几天又开始大短路

网友(2018-10-06):
这个机器修过几次,看不出是哪家厂做的?公共点的电容总是爱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