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1r-5435笔记本进系统就重启,进PE也重启

楼主(2017-10-29):
DELL m431r-5435笔记本进系统就重启,进PE也重启,bios也刷了,内存硬盘也换了,求助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笔记本进BIOS是否重启。

网友:
是不是过热使得笔记本重启,得看什么情况了。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重启不一定是BIOS的事。

网友A:
我也修到过笔记本重启的故障,是CPU供电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笔记本进BIOS是否重启。

进BIOS不重启,就是出现系统logo的时候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到过笔记本重启的故障,是CPU供电的事。

是CPU供电芯片的是吗,还是CPU供电线路哪儿不合适

网友B:
兄弟你这个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

除了CPU没动别的都动了,没好,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CPU没动别的都动了,没好,换主板了

我也一样,BGA全做了,不过现在发现独显没电压呀

网友B:
你有图纸吗,加个Q吧
你有图纸吗,加个Q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纸吗,加个Q吧
你有图纸吗,加个Q吧

没有图纸,就从大件开始,还是没好QQ2410559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