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d

楼主(2017-10-29):
此机器不知道什么型号,主板号是:DAD13BMBCC1 REV:C   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报8声,后来拆掉吹了一下CPU是报2声,外接USB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按CTRL +ALT+DEL 三个键也可以重启,但屏幕不亮,此机器的屏幕不好拆,板载内存,显卡应该是在CPU里面,怀疑是CPU里面的显卡出问题了,想求一个图纸来看一看主板上屏线接口是否哪些不正常,请大家帮我找一下,我在线等,谢谢

网友:
外接怎么样能显示不  看看 屏幕转换芯片

网友:
哪位师傅有图纸哦,送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没有外接的接口,板子像苹果板子样,长长的,窄窄的

网友:
哪位兄弟,有图纸哦,我在线等哦

网友:
兄弟们,我这机器还没修好哦,总么修哦,各位帮我想想办法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