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5AXP自动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0-29):
收到客户故障主机,客户描述为不开机,上电查看故障发现插电自动开机后很快保护关机,先拔12V小电源观察插电后自动开机不在关机了,判断为CPU供电电路有短路,表笔接12V分别测几个上管,发现短路原件进行替换,再上电插电依旧自动开机不在保护关机且不跑码,找相同IO芯片更换,完成后,自动开机故障排除,量各处电压正常,上CPU 内存 显卡 按开机键顺利跑码,试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说一下思路,怎么换IO芯片的???

网友:
撞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