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10-29):
经测量PQ302第4角19V,PACIN无电压,加焊电源芯片BQ24737好了,用了一天就不行了,换芯片也是只能用一段时间。查芯片条件20角19V  6脚 2.68V;
16脚6V正常;。ACPRN  第5角3.3V不正常。这个电压直接进芯片的,芯片换过 谁知道怎么样才能使ACPRN 为低电平

网友A:
pq302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2坏了 换了就好了

换上了感觉有戏,测试一天看看彻底好不好,再回复。PQ302量着是好的。搞不懂

网友:
芯片第6脚ACDET应该是电压检测脚,通过两个电阻分压,然后到ACDET。正常情况大多是默认VIN为17V到24V为正常,可以得出ACDET脚正常电压应该是最低电压为64.9/(64.9+300)=0.17785X17V=3.0273V。最高电压为64.9/(64.9+300)=0.17785X24V=4.274V.当芯片检测到电压在正常范围时ACOK脚会发出一个低电平信号即ACPRN。再转为PACIN高电平开通隔离电路。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更换PQ302解决的吗?我感觉想不通啊,不该是那个地方导致的啊,如果是PQ302的问题请楼主回复一下,因为我老在想ACPRN的引脚定义觉得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ACDET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是更换PQ302解决的吗?我感觉想不通啊,不该是那个地方导致的啊,如果是PQ302的问题请楼主回 ...

换了 PQ302 走了4天还没回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现在维修就是价格上不去,维修难度加大。能换板的我都让换了。楼主还这么有耐心,很是佩服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修了几次  烦了  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