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加电掉电 秒秒秒

楼主(2017-10-29):
联想G450 加电掉电  LA-5081P ,    电流加到0.44掉电,拆机发现R267有腐蚀,板线断了一头有B+一头没有电压,手头没找到47K的电阻就找了一个99K的,上好故障排除。
总结 由于R267不导通,U55得不到控制电压,所以U55不导通不出+3VS所以掉电。

网友:
腐蚀成这样了     就不要查图纸了      直接换就好了
不知道阻值量一下是干什么的     不是分压的      随便换个就行
我们这  都是这么干的    拿到板子   先仔细看一遍

网友:
腐蚀成这样了     就不要查图纸了      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好 这种问题就是捡钱啊

网友:
楼主细心有好报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细心决定了成败啊!!!!!!!

网友:
进水的吧  眼睛一看就知道了啊  楼主捡钱咯

网友:
心细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A:
这个没技术可言吧  心细点的都能搞定

网友:
电阻腐蚀了,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技术可言吧  心细点的都能搞定

这是给新手看的,让他们知道原理。

网友:
G450,修这么老的机器能要上价吗

网友:
可能是个通病来的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一般都用放大镜看个遍,经常会有意外收获的。呵呵

网友:
秒杀的机器修着就是爽

网友:
我遇到几台笔记本开机瞬间掉电都没有修好 hwpg正常 测各个电压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细心维修才能收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