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迅维实地毕业第一单,联想C355一体机开机通电没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29):
迅维毕业回来,刚下车回到店。接到客户送来联想C355联想一体机。故障现像:开机通电没显示。

拆机检查,主板和笔记本的构造差不多。首先拿起主板仔细查看一遍,没有发现明显的痕迹。

上直流可调电源,查看待机电流0.078A,发现待机电流有点高,怀疑主板存在轻微短路。

于是开始各个点打值,当打到USB接口 D+ D- 时发现有一个USB3.0接口二极体值为0.007,肯定不正常。

打开迅维论坛,下载图纸。查看图纸,发现USB D- D+经过电感L7502直接进APU。应该就是它了~嘿嘿。

果断杀APU,用BGA返修台取下APU。再次打值,原来有问题的USB3.0接口D+ D-阻值恢复正常。

订货APU,每二天到货,直接干它,把它搞残搞废搞怀孕~
待芯片冷却,打值全部USB接口D+ D- 值恢复正常。

上电源看待机电流,降下来了。

上电

插上显示屏,激动人心的时刻,美丽动人的lenovo LOGO~~~

装壳还原,测试烤鸡~所有功能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
APU芯片型号:EM3000IBJ23HM

网友A:
是二级维修商   还是个人的实体店
我们这个人的实体店没人换cpu的    都是让直接换板子   一个是价格问题    一个是马云家的芯片假的挺多的碰到假的好几天都白干 1000好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二级维修商   还是个人的实体店
我们这个人的实体店没人换cpu的    都是让直接换板子   一个是价格问题  ...

个人实体店:)

查过了价格,这个板子换芯片解决,还是比换板省不少了。所以订的是全新原装的A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实体店:)

查过了价格,这个板子换芯片解决,还是比换板省不少了。所以订的是全新原装的APU

额  我查了下  90    这个可以有
坏的   也赔的起
我这都是4代5代的cpu  一个就是1000多  从来没换过
还没遇到过几十快的

网友:
桥损坏引得故障不开机。。。。。

网友:
思路很清晰,有时间了一定去实地学习去,太有用了

网友:
APU 你买的多少钱一篇 ,这换上能给客户收多少钱

网友:
某宝购买的芯片假的挺多的碰到假的好几天都白干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APU损坏引起的不开机,修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修机器,大芯片一般都不动了,有时候还不如换板子来的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二级维修商   还是个人的实体店
我们这个人的实体店没人换cpu的    都是让直接换板子   一个是价格问题  ...

AMD的板载U都是正方型的,不似INTEL那一长条,好干,放心,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楼主在实地学了多久啊,貌似得到了迅维各位大师的真传,连排版技术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
迅维实地毕业,思路不错。有时间我也想去实地学习

网友:
有时间我也要去学一下了   现在新电脑都没头绪搞

网友:
厉害了,老铁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三合一坏功能太多了,也容易坏,芯片很多假的吧

网友:
最终客户过来取机讲起,原来这台机主板3合1 APU损坏是由于雷击引起的。

网友:
本王刚来实地  一定要超越你

网友(2018-11-19):
嗯,科班出身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某宝上面的大芯片很多坏的  记得以前换了4个才好 楼主运气好

网友:
下次碰到问题学会总结,看论坛学好经验

网友C(2021-07-17):
你好在不?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能帮我修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