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32K300 闪颜色屏

楼主(2017-10-29):
早上收到一台海信电视机闪屏,电源板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从经验角度来判定楼主的应该是屏或者屏逻辑板坏,但是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差不多了   就是屏上面那个板子

网友A:
我估计是屏或逻辑板的故障我前两天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屏或逻辑板的故障我前两天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

结果你修好了吗,目前 已经确定是屏上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你修好了吗,目前 已经确定是屏上主板有问题

用户的电视是32寸的没有维修价值用户不修,只有放弃了

网友:
楼主你测量过屏板子上的五电压吗?

网友:
屏坏了,先查一下啊逻辑板电路正常吗

网友:
屏幕侧边Y轴的问题,三星屏比较多见。。。。。

网友:
屏上电路可以修吗?会不会是屏上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开机1分钟之内不闪吗?
建议用示波器测测,屏的供电应该是12V,有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