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 有短路 但是测量的话阻值正常 3V 5V 电感 电容都正常

楼主(2017-10-29):
这样的情况一般怎么修  插电流表删红灯  明显的保护了  板子是那种蓝板子 NM-A044的板号
大佬给指点一下吧   直接测量公共点的电容 阻值400左右 但是测量的时候是200多 300多 然后才到400  正常应该直接到400的

网友:
插电池 跳表  保护隔离,单插板子跳表 公共电压短路, 你是不是测的不是公共电压

网友A:
不会是上管穿了吧,全板组织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上管穿了吧,全板组织量了没

已搞定 CPU供电管穿了  CPU也挂了

网友:
电容充电了阻值就变低了呗,很后面短路了,也会闪红灯。查一下后面的电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