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502 A1504 键盘触摸板不正常+显示不正常之维修

楼主(2017-10-29):
型号:Apple A1502 /A1504
板号:J44_DVT_MLB-4GB_820-3536
故障:来时开机不显示+ 显示正常触摸板键盘不能用!
处理:来时客户说不开机不显,有开机声音,少量进液,打单放机维修。
拆机后,目测U8340位置有少量进液,不知是否影响显示,上论坛下载点位+图纸。果然,EDP信号的门电路。吹下来吧。芯片真小呀!一定要仔细!
焊盘有腐蚀,目测不影响,焊膏涂涂,补锡,吹上去。亮机。果然秒杀了。。
进系统,结果悲剧了,键盘触摸板不正常,根本不能用,从这以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开始基本的判断,是不是排线问题,触摸板问题,系统问题,就不一个一个描述了。不过装系统的问题可以分享下,有助于大家判断问题。
(装系统WIN10,装驱动,重启灰屏。 MAC os 装完,展开输入WIFI密码时,死机,造成死机,键盘触摸板均不正常。)

基本能试了都试完了,问题还是不行。。

发个呆想想,进液的话,键盘排线位置都正常,只有U8340附近进液,维修时又没有增加问题,不应该呀,想来再仔细看看芯片附近,还有一个U8330芯片,会不会也有进液痕迹呢,结果一看,感觉不正常,吹下来,果然,外观看不明显,用放大镜才可以观察到。。。吹上去。试机 OK!!!!

总结:此机因进液,EDP芯片 U8330 U8340导到触摸版键盘不正常。时正常时死机原因.  大家以做参考!
解决办法,加焊芯片。芯片较小焊接时需要特别注意,千万上电前要打值,注意一脚脚位。再上电测试。 胆大心细维修苹果笔记本!!!!

最后附上点位图+图纸

APPLE Pro A1502 820-3536图纸 点位.zip

网友:
很厉害,硬件维修大佬。。。。。

网友:
大神历害,下载学习一下。迅维论坛,大家的选择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  我遇到的一台  机器也是  8340 8330  进水,都清理干净现在的问题是, 有声音 无图像外接正常 ,还有  检查屏幕信号的9脚 3.3v (感觉2.5V 正常) 而且  闪几秒 这个电压就没有了 ,看了楼主的 帖子 我再试试看,

网友:
LZ经验丰富,苹果本都是秒杀,技术不错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向你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  我遇到的一台  机器也是  8340 8330  进水,都清理干净现在的问题是, 有声音 无图像 ...

屏幕的升压电路可以查查。有声音无图像的。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迅维论坛果然是维修者的福利

网友:
路过帮顶 学习了 楼主牛逼 给力给力

网友:
果然最基本的外观检查也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分析问题精确 值得借鉴

网友:
多看看老司机怎样开车的,拿个小凳子坐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还把图纸跟点位一起打包分享、这样可以省下一半的下载分啊!谢谢!

网友:
修苹果的,都要是大神。。。。。。。。。。。。。。。。。。。。。。。

网友:
恩最近遇到两台 ,一台 是有声音 屏幕没反应 一台是 暗屏 ,最后 都跟 主板没关系,

网友(2017-11-30):
以后 修 苹果 要 仔细 认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正好来了这么一台机器,就想找一张图纸

网友:
进水问题就是多些 搞起来麻烦

网友:
我有一台进水的苹果 插无线网卡灰屏 不插 能亮机 换了网卡还是一样 A1502

网友:
之前腐蚀的地方我都看过了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都清洗干净了 亮网卡电路 也没有短路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个苹果点位 倒现在我都没有弄懂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534 吧
A1534是很小的一块板 不是这种的 我遇到过

网友(2018-01-1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需要图纸和点位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第一次只是取下后加焊 能显后键盘等不能用又加焊全部OK的 没更换? 还是给力 !!

网友:
进水机维修,遇到奇奇怪怪的故障,一定要瞪大眼睛看进水的地方有无腐蚀

网友:
楼主好技术,非常感谢无私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苹果的是比较小的,特别要细心,说的一点都没错,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 天天学习 才能进步 虽然我没修好几个苹果机器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U8330为什么会影响到触摸板和键盘呢,我正在修一台机子,触摸板不能用,换了也不能用,控制芯片都换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不常见,作为一种参考,很好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向你学习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