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Mini A1347 板号820-3059-A 独立 自动重启 白屏 U盘启动报错等

楼主(2017-10-29):
Apple Mini  A1347  板号820-3059-A 独立 自动重启 白屏 U盘启动报错等

之前来时是开机不显示,拔插内存 白屏,VGA转接线有问题,没有仔细测试。客户取走了。

再来时说

自动重启

开干,拆机。换测试硬盘,先装个系统,结果进U盘启动报错如图。换个U盘还是不行。上网查查。也没结果。

机器之前修过内存,那就用原装内存吧,结果,自动重启(进入苹果系统3/4的时候自动重启反复),问题依旧。
说来奇怪,重启个三四次竟然自动进去系统了,再重启一次没有问题,再试几次就不行了,能进系统就报错。。

装个WINDOWS 10 吧 结果报错。。无法安装(后来发现这个机器不支持WIN10  )。

最后没办法用另一条内存测试吧。。进系统正常,开机再反复测试正常。。原来是内存不良导致!!!!!原装内存故障导致自动重启!!!!

附上BIOS
apple 安装windows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9354-1.html

Apple A1347 820-3059-A 独立 两片显存.zip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还没遇到这样的苹果电脑,以后可以好好借鉴一下

网友:
苹果还没学习过。路过看看……感觉修苹果还是收得起价格

网友:
最近论坛怎么发的都是苹果的帖子。修到苹果真爽。

网友:
有图纸吗?求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   够细心 , 苹果就是要细心 不要 放过  每一个细节、

网友:
内存故障导致的情况真不多见,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内存故障,以后留意多加小心。

网友:
苹果这一块确实不好修 ~~ 技术 需要加强

网友:
有碰过一台内存脏了的,同行送过来的,报了380,,苹果的钱赚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网友(2018-01-07):
这英文问题不是告诉你了吗,内存与CPU交换数据失效,清洗内存如果无效,加焊显卡,保证OK

网友(2018-08-21):
不管修什么机器,首先都要确定故障,然后排除一下配件,再开始修主板,不然有时候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