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0 G1进系统键盘和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7-10-29):
有没有人修过这个机器,求大神解答!!!!!

网友:
装系统ghost文件后  ,用万能驱动导入驱动 ,再继续安装。

网友:
。。。。。最好去官方下载驱动吧。。。。

网友:
找ITELLYOU的原版系统来安装吧。

网友:
用安装板试试  把带万能网卡驱动360硬件大师  在pe先考进去   安装版装完应该有USB2.0驱动  再按360打网卡驱动  后联网再就好搞了

网友:
换个GHOST试试,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但都是换高版本的系统就可以,低版本的也有,但很难找到这样的系统,像我帮我亲戚装那台就这样,最后他另外找人装个低版本的系统尽然可以了,我就没找到

网友:
进PE键盘和鼠标也是用不了的啊

网友:
最好去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