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电芯的保护开关lc77ay-1恢复激活的条件

楼主(2017-10-29):
ipad2 电池好几个月没使用,饿死了, 充电一直低电量反复重启, 充了四五天还是一样

拆进去,测电芯B+ B- 只有0.7 0.9V   直接接可调充电  0A 没电流不进电,  电芯有个保护开关不通连接的另一个接口 有3.7V

直接给另一个接口3.7V 充电可以充电,能进电流, 冲到3.9V 开关还是不通,没输出

有知道这个开关的恢复条件吗? 如何激活?

网友:
保护开关LC77AY-1  请教激活的方法

网友:
保护开关LC77AY-1  请教激活的方法 ,为啥都没人啊...

网友:
这是小松的温控吧,应该是加热会逐渐恢复,可以测一下。

网友:
我记得是40度恢复,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有保护小板的吧。

网友:
想请教一下,保护开关可以短不???

网友:
曾经接过一次大一学生的iPad touch,用了二天,高二被老师缴了,毕业归还,不通充电,用稳压电源直接充几天,就自动激活了

网友:
~~~过了这些天楼主搞定了没呢??

网友:
大家有IPAD的中文图吗,急求一张

网友:
这种最好换一片,免得把机械搞坏

网友:
用换一个lc77ay么,不是可恢复的保险么。

网友A:
是的。。技术在进步        下载测试吧    两个平台都有。。苹果与安卓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技术在进步        下载测试吧    两个平台都有。。苹果与安卓都解决

测试吧??是里面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还是不错的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用处还是很大的 ,方便很多

网友:
用IPAD电池激活工具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有专用的电池激活板可以试下。

网友B:
楼主  修不了的  你去哪些大师傅店  让他们给你修

网友C(2017-12-04):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不了的  你去哪些大师傅店  让他们给你修

请问他们通过什么手段修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他们通过什么手段修理呢??

就是淘宝买几个回来焊上就行了,里面烧坏了,
换掉就行。

网友E:
难道直接短接过去。。。。 行不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淘宝买几个回来焊上就行了,里面烧坏了,
换掉就行。

这东西据说是可复位的,而且都是一起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直接短接过去。。。。 行不通吗?

和拿个粗铜丝替换保险一个意思。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