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出现LOGO闪2闪下,黑屏,开关灯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7-10-29):
联想显示器开机出现LOGO闪2闪下,黑屏,开关灯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屏是LG   LM195WX1   测了电源板有15V 和5v,但接上驱动板5V变3.4V左右。

网友A:
故障出现在电源板查电源板,另外你在查下有没电容变质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出现在电源板查电源板,另外你在查下有没电容变质的现象

电源表面看是正常现象,查5V的还是16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表面看是正常现象,查5V的还是16V的

我昨天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查到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变质导致的你不是说5V接上就变3.4V了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C:
直接把电源板上的5V 15V更改电容。换完还是一样就换个大电容一般能解决。遇到解决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电源板上的5V 15V更改电容。换完还是一样就换个大电容一般能解决。遇到解决过好多了

是换25V 472uf的电容吗??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查到是电源板上的电容变质导致的你不是说5V接上就变3.4V了肯定不正常啊

是在3-5V的跳变,请问是驱动板的故障吗???

网友D:
5V 带不动了 ,5V的电容全换了一般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带不动了 ,5V的电容全换了一般能排除

但如果不接驱动板5V  15V很正常呀

网友E:
查驱动板上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电源板带负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驱动板上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电源板带负载差

“”电源板带负载差“”怎么检查

网友: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换了电容不行就换电源IC,再不行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
你电容都换了,一般这种问题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换电容基本就能好。

网友:
直接换滤波电容,秒杀吧····················

网友:
电容滤波效果达不到正常的负载,一般先一组电一组容换

网友:
先更换电源板上的电容试试看   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    如果换了之后还是不好的话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短路啥的

网友(2018-03-03):
先换电容,不行的话就换滤波好的的电容,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鼓电容, 或者是高压板有短路,,,,,,,,

网友:
电源板查电源板,另外你在查下有没电容变质的现象

网友:
更换电容解决,大部分是电容老化引起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或驱动板有短路,看看电容有怀孕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