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电源指示灯亮电流0.54A

楼主(2017-10-29):
一台DELL笔记本型号E6410按电源键开机指示灯亮电流0.54A不动,看样子没开机,系统供电3V5V都正常,电源指示灯亮了说明开机信号已经有了但二次电压都没有,一开始以为是电路有短路,断开3V系统供电电流没变化,断开5V供电,电流没有了,说明短路点在5V供电电路中,但5v供电太多,看来不能通过这点来查了,先查内存供电吧,因为上电时序内存供电是最靠前的。内存供电场管是一块玻璃封装的vt356

一台DELL笔记本型号E6410按电源键开机指示灯亮电流0.54A不动,看样子没开机,系统供电3V5V都正常,电源指示灯亮了说明开机信号已经有了但二次电压都没有,一开始以为是电路有短路,断开3V系统供电电流没变化,断开5V供电,电流没有了,说明短路点在5V供电电路中,但5v供电太多,看来不能通过这点来查了,先查内存供电吧,因为上电时序内存供电是最靠前的。内存供电场管是一块玻璃封装的vt356
一台DELL笔记本型号E6410按电源键开机指示灯亮电流0.54A不动,看样子没开机,系统供电3V5V都正常,电源指示灯亮了说明开机信号已经有了但二次电压都没有,一开始以为是电路有短路,断开3V系统供电电流没变化,断开5V供电,电流没有了,说明短路点在5V供电电路中,但5v供电太多,看来不能通过这点来查了,先查内存供电吧,因为上电时序内存供电是最靠前的。内存供电场管是一块玻璃封装的vt356

OEddr_en芯片开启信号没有电,说明vt356应该没问题,查ddr_en来源,找到pu5 TPS51100发现芯片上面有烧出了一个小孔,那就是它了。 从料板上面拆了块下来装机,电流直接升到1.54A,看来二次电压都出来了,但是两秒后断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切断电源再通电还是一样,难道还有坏的地方?测电压都正常,怀疑是BIOS故障保护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一下子陷入僵局不知从哪查起了。看图纸开机电路电脑开机键是power_sw#_mb怎么还有一个lat_on_sw_r是干什么的?仔细看开机板,我晕!原来我一直在按的那个键根本不是开机键,我按下开机键电流一直上到1.85A屏幕出现DELLLOGO,,这是第二次把别的键当作开机键了。

网友A:
LZ修板挺仔细的。但现在好多新点的机都没图纸点位,遇到就哭了

网友:
这是第二次把别的键当作开机键了  哈哈哈

网友:
还是得按照时序好啊,各位大师辛苦了,膜拜

网友:
思路不错,有前途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修板挺仔细的。但现在好多新点的机都没图纸点位,遇到就哭了

是的,新机器没图纸就修不了了,上次一台Z99的台机主板没有CPU供电,没法查了,发出去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