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电池充不满电

楼主(2017-10-29):
如题,怎么用原装电源充电都只能充到百分之60就停止充电了,换了电池也一样,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吧

网友:
电池没问题换充电芯片试试   充电电路最烦人

网友A:
换ec    先刷BIOS   换ec就欧克了

网友(点评):
在软件那里调一下就可以了。还修什么电路????

网友:
遇到过几次了   也是充到60就不动了  都换ec欧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    先刷BIOS   换ec就欧克了

好的,我试试,换了就OK了吧

网友:
遇到过戴尔的机器出现过这种问题,后来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刷9012程序是 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修好了没??                ?

网友:
安装联系电源管理软件 设置一下就OK了 或者换EC也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碰到过呢

网友:
软件也可以设置的,先排除软件再动硬件

网友:
是那个电池模式的问题吗,联想都有电源管理软件的

网友:
联想有个电源管理,你看看里面是不是放电池养护模式了

网友:
联想电源管理软件有这个设置,充到百分之多少就不充。先排除软件吧

网友:
                   关闭电池养护模式就行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然后看一下电路,换一下供电芯片,上下管看看

网友:
大哥啊   这个是联想的电源管理   不要搞硬件   上官网下个电源管理就可以了    要不就下载联想电脑管家

网友:
可以了就给我加分吧

网友:
装联想的电源管理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池的问题,不是电池问题就不好修了,刷个BIOS排除下吧

网友:
充电芯片应该没问题,因为可以充电,有可能是EC不正常,EC控制充电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9-09-17):
电池充电充不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32-1.html

网友(2023-01-18):
到官网下载联想电源管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