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 不开机 闪断 维修

楼主(2017-10-29):
  今天接到一个网吧服务器 客户反应不开机风扇不转  通电无反应 直接拆下板子测试 换上电源  顺利触发(怀疑电源也有问题  测试电源通电闪断)  但是不跑码
经检测 CPU 供电复合管损坏   拆料板 换上顺利跑码点亮
    接下来检测电源 拆下电源除尘清灰处理  故障依旧 触发闪断
  示波器测试PFC 电路工作正常  且持续短暂一段时间 停止工作 经检测是后级关闭了
多次测试找到后级输出开启信号  直接短接开启信号强行开启电源 电源正常工作 输出电压正常  确定电源前级工作正常时候后级 保护性闪断了
  经过排查发现-12V 电压检测脚无信号  依次往前查  发现 -12V 无电压 示波器测量-12V 线圈 能测到 交流信号
  怀疑整流二极管损坏  跑了半天线路 终于在线束中间找到整流二极管经测量  二极管击穿
料板中拆件换上
测试OK   电源修复

至此  整机修复

网友:
可以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连电源,服务器都会俢,高手,佩服

网友:
LZ连电源 服务器都能修,这技术不错。。。。

网友:
整流桥当中的一个二极管出了问题,然后嘛电源损坏,还影响到主板CPU供电损坏。

网友:
服务器主板基本没资料,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

网友A:
这修的爽   怎么也得个红黑红棕起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修的爽   怎么也得个红黑红棕起步吧

红黑 红棕  什么意思 不懂呢   没有 注意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黑 红棕  什么意思 不懂呢   没有 注意过

电阻色环  你没用过吗  直接说数字价格比较敏感

网友:
学习了,服务器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色环  你没用过吗  直接说数字价格比较敏感

哦哦 这样啊      色坏电阻 肯定用过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黑 红棕  什么意思 不懂呢   没有 注意过

翻译过来2021  就问你是不是收了四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译过来2021  就问你是不是收了四位数

只收了 三位数 哪能收四位数 啊  同行的机器

网友:
我的服务器主板进水,开机风扇反复停转,偶尔很少的能点亮,能维修吗? VX15832118299

网友:
太牛了 这都可以  思路很重要啊 学习了

网友:
惭愧  电源我只能修电容鼓包的

网友:
666真是高手啊,佩服了。

网友(2017-12-21):
我怎么与不到,我想与到难题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