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 500W 服务器闪断故障维修

楼主(2017-10-29):
  网吧服务器上一个电源全汉500W 强行开机 闪断
  电源除尘清灰处理  故障依旧 触发闪断
  拆机
示波器测试PFC 电路工作正常  且持续短暂一段时间 停止工作 经检测是后级关闭了
(在电源的ps_on 焊接一个微动开关方便 测试 只用按一下就行了 免得每次都要去短接 插头 麻烦多次测试找到后级输出开启信号  直接短接开启信号强行开启电源 电源正常工作 输出电压正常  确定电源前级工作正常时候后级 保护性闪断了

经过排查发现-12V 电压检测脚无信号  依次往前查  发现 -12V 无电压 示波器测量-12V 线圈 能测到 交流信号
   怀疑整流二极管损坏  跑了半天线路 终于在线束中间找到整流二极管经测量  二极管击穿
料板中拆件换上
测试OK   电源修复
(在前级热地上焊接一个电容的作用是 方便夹 示波器探头的鳄鱼夹 避免夹空  碰线短路)

网友A: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 示波器测电源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B:
杀鸡用牛刀,老板不差钱,一般秒杀呀,

网友C:
楼主修电源好厉害  这个500瓦的电源能收多少

网友:
这样修电源很暴力哦           多谢分享      继续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 示波器测电源是不是很危险

不测高压一般没啥危险  如果要测高压 需要上高压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鸡用牛刀,老板不差钱,一般秒杀呀,

  示波器 摆那儿的 不用白不用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电源好厉害  这个500瓦的电源能收多少

和 服务主板一起的 电源报价1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 服务主板一起的 电源报价120

服务器的是好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的是好收钱

嗯 的确 客户等的 急 一般 只要你能修好 客户都不得换地方去比价

网友E:
楼主厉害,能否多展示波器器的波形?示波器能否直接测量市电?没有试过都不敢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能否多展示波器器的波形?示波器能否直接测量市电?没有试过都不敢测,

可以直接测市电  开表笔十倍衰减      测得信号 正玄波    基准线上下 跑  但是示波器一般都是鳄鱼夹子  不好往插板里插  万事 细心  不要搞短路就没事

网友F:
最喜欢看修电源的高手了,电源里边全是模拟电路,对电子基础掌握更要求更高,而且危险又大。特佩服。价格好友交谈交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喜欢看修电源的高手了,电源里边全是模拟电路,对电子基础掌握更要求更高,而且危险又大。特佩服。价格好 ...

  可以啊  QQ   1784152965    欢迎 交流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12V整流管击穿的,害我找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测市电  开表笔十倍衰减      测得信号 正玄波    基准线上下 跑  但是示波器一般都是鳄鱼夹子   ...

我的最高档是200V,测量市电的时候夹子要夹另外一条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