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82GA0DX代换问题

楼主(2017-10-29):
这个EC是没有程序的,今天在联想M490S的机器上代换OK,测试功能完全没问题,
机器原来的型号就是NPCE882GA0DX烧了,找了半天没有但是NPCE885GA0DX到是有几个,想起前几天修的一个机器是板号B11264-1M的机器用的就是885GA0DX
打开图纸对比了一下,结果正明NPCE885GA0DX可以代换NPCE882GA0DX的,上个图,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就直接代换了。谢谢

网友A:
代换后最好测试下所有功能,包含键盘快捷键,和电池充放电情况,我上次带换了一个V星代工的就碰到代换后电池不充电,键盘很多快捷键不能使用,最后换原型号EC解决。。。。

网友B:
这个EC 没有内置程序,如果有程序就麻烦了,现在维修行业越来越不好做了,新机器全集成,还有EC 内部有程序,配件也不好找,现在淘宝水也深,假货遍地!

网友:
嗯,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没有一样的就代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 没有内置程序,如果有程序就麻烦了,现在维修行业越来越不好做了,新机器全集成,还有EC 内部有程序 ...

你固定在一个地方买芯片,合作久了同样的价格给你的货也是不一样的,以前买的BGA回来,坏的很多,但是现在买回来的还可以一般是正常可以开机的,水深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后最好测试下所有功能,包含键盘快捷键,和电池充放电情况,我上次带换了一个V星代工的就碰到代换后电 ...

这些肯定也是测试过了的才得说确定可以代换嘛,没不会那么缺德不能用,偏偏说可以代换吧?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找一样的,代换问题的话,都是看看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