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档92

楼主(2017-10-29):
诊断卡跑4A之后档在92,内屏不显 外接灰屏,这个一般是声卡部分的问题,不装声卡也会档92,声卡的供电,声卡到南桥之间的总线都会导致档92
今天修了个档92的,ACZ_SDOUT_AUDIO到南桥之间的电阻损坏

网友:
这个信号 应该不太好查呀。真不错。请问用的什么诊断卡呀。

网友:
这方法看上去好简单        不过对我来说就跟看天书一个样

网友:
笔记本还没用过诊断卡呀,我的笔记本诊断卡完全要靠电流表

网友:
这个电阻都能查到,真是大神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