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摔后开机显一下有背光不显

楼主(2017-10-29):
5S摔后开机显一下有背光不显,是显示芯片问题吗
芯片

网友:
摔坏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可以代换下试试看。

网友:
干了不行再去查,也可以先加焊一下

网友:
光这样的问问题很麻烦的呢,你什么测量都没有进行,如果给了你答案是对你不负责任。

网友:
摔坏的情况要一个个问题自己慢慢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换个屏看看。 不行再刷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