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技术,七分工具----记联想E40-70EC程序提取。

楼主(2017-10-29):
         客户拿来联想E40-70一台,插电电流0.6A不动,估计EC损坏,知道此EC内置程序,不好搞,遂开价橙黑棕,客户嫌贵走人。
         第三天此客户又来,要求原价维修,问他找人修过没有?他答没有,但拆机后我看到EC引脚一片狼藉,决定加价棕黑棕,并告知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的,虽然他答应维修,却在旁边小声咒骂了半天。
         测线性3V电压只有1.2V左右,拆下EC芯片NPCE288NA0DX后,线性电压恢复正常,确认EC损坏。
         某宝找第一家20元拍下一片剪板EC,换上后能开机,但电流上到0.4A停止不动,屏无显,再找一家30元下单,到货后涛声依旧,这回轮到我小声咒骂了半天。
         在价格的诱惑下,望着桌前的RT809F,再望望某宝的RT809H,果断下单。
        十万八千里的路程,顺风虽然比不上孙大圣,却也如飞毛腿一般,第二天到货时虽然有点晚,但我急不可待地焊上某宝买来的剪板288芯片,看读写一遍正常,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EC程序搜索。
        跑遍三山五岳,此EC程序踪迹全无,郁闷中突然灵光一闪:原机EC损坏,不会是恰恰坏的是程序单元吧?
        飞快地焊上原机EC,输入芯片印字,程序竟然读取正常,哈哈,看来人品还没差到无法药救的程度。

        保存,换芯,写入,安装一气呵成,插机上电,电流一路上扬,关机再插入电池,充电电流跳变到1.2,心中吊着那块石头终于完全落了地。

附EC程序,如有重复,请管理删除。

NPCE288@TQFP128_联想E40-70 LA-B091P 1.0 EC原机提取

网友A:
EC烧了居然还能正常读出程序

txj

网友B:
看来现在买都要减板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烧了居然还能正常读出程序

EC烧了 ,但是 存储芯片没烧  所以能读出来 ,很主板一个道理 南桥坏了 但是 存储芯片没烧

网友:
工具确实很重要!EC坏了,还能读取程序,厉害了

网友:
大神,佩服!
小小白先站在旁边看看!
还不会做这么大的手术!

网友C:
这个288芯片 809F 是读不出来的吗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真6啊,这种编程器座子会不会容易坏,修这个收多少钱?

网友E:
看来  设备  人品  都很重要   值得我辈学习

网友F:
请问,你是把淘宝买来的EC,把程序刷出来,然后把程序刷到原机那个坏的EC芯片上,然后再把原机的EC芯片装上,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  设备  人品  都很重要   值得我辈学习

看来我的809F要退休了,H的确强大了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把淘宝买来的EC,把程序刷出来,然后把程序刷到原机那个坏的EC芯片上,然后再把原机的EC芯片装上 ...

原机备份 买来的芯片擦除里面的程序 然后写入原机备份的程序

网友:
9022不知道能不能读  没座子的 话接线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H:
上电0.4说明能触发了?为什么考虑是EC程序问题?而不是桥BIOS问题?、

网友:
楼主不放弃的精神值得学习,没想到CE坏了程序还能用,楼主这单赚了一个好工具。

网友:
胆大。敢搞 ,佩服。。。。。。。。。。。。。。。

网友I:
橙黑棕是多少钱啊?一百的应该算红色吧?钱数被系统屏蔽了吗

网友:
运气真好,另外809H真心贵啊,下不了手。。。。。。。。。。。。。。。。

网友J:
橙黑棕     棕黑棕    楼主来解释 解释    这专业术语小白不懂

网友:
厉害 厉害  809f要退休了,张望H降价

网友:
经验值得借鉴,坚持的精神更要点赞。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买带数据的芯片。。。羡慕楼主这样的高手

网友K:
已经加分奖励了  但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拍照前可以吧焊过的地方 洗一下  这样效果还要好  不知楼主觉得呢

txj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原机备份 买来的芯片擦除里面的程序 然后写入原机备份的程序

那为啥买来的剪板EC程序都不对呢,让人不解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橙黑棕     棕黑棕    楼主来解释 解释    这专业术语小白不懂

橙黑棕=色环电阻300欧,棕黑棕=100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288芯片 809F 是读不出来的吗

和大家一样,我也有809f。难道又要买809h,又要花钱买了把。。。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I:
橙黑棕是多少钱啊?一百的应该算红色吧?钱数被系统屏蔽了吗

401元。为什么不是400元呢??加个1呢

网友N:
读Ec不用把所有的脚都焊上吧,全焊上好麻烦。为楼维修精神加分

txj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买了这个编程器来修这个机器,故障是ec不读bios。。。。你这个客户不讲诚信,修过就是修过,还tm说没修过!

网友:
看了半天的价格。没有看懂。哎。。

网友:
RT809F刷写不了这个EC吗,买个转接座读取不出来吗?

网友:
809H真心贵啊,又要投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为啥买来的剪板EC程序都不对呢,让人不解啊!

这我解释不清楚  或许和桥的BIos一样吧 总是有一些识别性 像ME换机就要改一样

网友:
想给楼主加分加不了,看到迟了,还不知道有这个转接板可以烧录EC程序,真心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X宝上的东西有时真挺坑,以前修到一个联想Y410 EC带程序烧了,X宝买的减板芯片是坏的,30块钱

网友:
真牛啊,就没有一款编程器能写任何程序么,哈哈,老是要换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电0.4说明能触发了?为什么考虑是EC程序问题?而不是桥BIOS问题?、

他不是说了开始线性3V短路了吗,只有1.2V,已经确定是EC问题了,如果BIOS有问题的话,那也是各项供电基本出来的时候了,电流明显要比0.4大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已经加分奖励了  但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拍照前可以吧焊过的地方 洗一下  这样效果还要好  不知楼主觉得 ...

洗后,发帖说服力就降低了。

网友:
楼主这维修思路很跳啊,心也很细,不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和大家一样,我也有809f。难道又要买809h,又要花钱买了把。。。

我也是观望了很久才狠心下手的,809F还很新呢,就这样淘汰了,心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读Ec不用把所有的脚都焊上吧,全焊上好麻烦。为楼维修精神加分

不是全部焊,转接板已设定有几个关键焊接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橙黑棕=色环电阻300欧,棕黑棕=100

这个属于维修界的黑话啦,哈哈哈,楼主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洗后,发帖说服力就降低了。

  什么操作、。?             此话怎讲

网友P:
楼主很厉害呀,EC的程序读取我还没弄过的,这个是不是对编程器有要求?还是别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很厉害呀,EC的程序读取我还没弄过的,这个是不是对编程器有要求?还是别的?

目前支持这芯片读写的好像只有这款编程器,

网友:
如果有RT809F 买个PEB-1就行了 配合RT809F 在买几个转接小板 两百块不到很划算

网友:
这样我还没有刷过  改天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烧了居然还能正常读出程序

在主板上出现短路,那是因为EC所有的引脚都连接,也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在使用,面取下EC芯片焊到转接板上后,只接了不多的几个引脚,也只有数据读写模块在工作。

网友:
楼主牛X啊,看样子又要花钱买设备了,809H又要花掉7-8百,店里已经有809F跟610P,这两个能想办法读写这个NPCE28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很厉害呀,EC的程序读取我还没弄过的,这个是不是对编程器有要求?还是别的?

哦哦,我这几乎都是买剪板的,有时候太麻烦的就和客户沟通换板子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EC导致上电不跑码的情况。

网友:
修了一个DELL的,也是NPCE285P的EC,买了两个剪板的EC加邮费80,第一个是坏的,第二个是好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EC烧了 ,但是 存储芯片没烧  所以能读出来 ,很主板一个道理 南桥坏了 但是 存储芯片没烧

网友:
这样修好的,也是技术啊

网友:
贴子写得不错,橙黑棕 棕黑棕,看起来有趣,看来我也得升级设备了,一直都想买RT809H,没舍得买啊

网友:
EC程序也能刷吗?用什么工具刷的?

网友:
厉害了   我还没有刷过这样的  我的买个这玩意      你的那个是牌子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很到位  思路有条理

网友:
看见很高端啊,我是新手啊。。。三十个子很多的啊啊啊

网友:
还是需要买RT809H 啊 ,现在新型的本子ec程序RT809F都搞不定啊!!!

网友:
ec坏了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如果EC添加ME那读出来的别的机器也用不了,EC工厂版BIOS又不好找;再一个EC就算没烧坏,能加电BIOS有问题了读出再刷进去又能好几台。 花七八百买个809H有点不值。

网友:
如果这样,这种809F 刷EC就很少;花七八百买一个H。那过不了多久新的IO那又的买新版的编程器,卖编程器的人到发家了; 不像大厂商后边能免费升级增加新的芯片型号。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厉害,RT809H比F好多吗?我自己用的F

网友:
接线不行吗??????????????????????

网友:
EC的供电内部坏了啊.这都能读取.运气的确好得不行了.RT809H  能给出一个网店地址来么

网友:
懂得尝试才有收获,才有意外惊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橙黑棕是多少钱啊?一百的应该算红色吧?钱数被系统屏蔽了吗

兄弟照色环电阻阻值表就清楚是多少钱了 橙黑棕为300 加价棕黑棕为100 一概收400!

网友:
看样子不买个809H还没法挣钱了啊。。。。。。。

网友:
焊工很不错 好像没有连锡哦   思路好

网友:
新塘的IO居然也能写了 这样以后修机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0.6的电流怎么能确定是EC程序问题,你是有相关维修经历吗

网友:
管它骂不骂又不是骂你 应该是骂上家维修的 呵呵

网友:
这个转接座不错啊  我连接线麻烦死了

网友:
真心很给力 这读出程序的是什么工具呀 ……?

网友:
这位大侠 真是 专业得务必 了 ,估计只有咱们同仁才能听懂你的 “棕黑棕”

网友:
运气真好,另外809H真心贵啊,下不了手。。。。。。。。。。。。。。。

网友:
好象没全,是不是写在别的楼层里了?????

网友:
工具真的很总要啊 看来又得投资了 已经加分

网友:
300吧!!!!!!!!!!!!!!!!!!!11111111

网友:
收他绿黑棕呀!!哈哈!!!!!!

网友:
好工具好技术 现在报价高一点客户不修,不好修的直接换主板

网友:
可以啊 学习了 谢楼主享

网友:
现在买都要减板的才行 。。。。。。。。。。。。。。。。

网友: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这个io还没有修道过 这个不是很常见吧

网友:
测线性3V电压只有1.2V左右,拆下EC芯片NPCE288NA0DX后,线性电压恢复正常,确认EC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现在买都要减板的才行
某宝找第一家20元拍下一片剪板EC,换上后能开机,但电流上到0.4A停止不动,屏无显,再找一家30元下单 ······这是楼主说的就是买的剪板的EC还是不行,我也遇到过联想E5XX的EC买剪板的EC有些能亮,但是各种报错,楼主刷回原机的程序一路畅通,运气好!

网友:
没有工具的也没关系,芯片加刷程序,也就30元,上次是cpu没有供电,io的一个控制脚,阻值太底,直接买刷好程序的芯片,一次成功。

网友:
技术好工具牛,一切都是浮云,赚钱王道

网友:
这个转接板我还没买,只买了90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真6啊,这种编程器座子会不会容易坏,修这个收多少钱?

遂开价橙黑棕,,决定加价棕黑棕. 看的懂不兄弟

网友:
真厉害,看来进过楼主手里的板子不少吧,

网友:
橙黑棕     棕黑棕    楼主来解释 在解释一下    这专业术语小白还是没看懂

网友:
能写EC,真厉害了。。。。。。。。。。。。。。。。。

网友:
看来也要换设备了,现在这种EC太多了

网友:
我表示我要换809F的编程器了,我的886真不行了,读不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编程器是RT809H吗??

网友:
买芯片的时候 不是可以让卖家刷好么  一般带程序的我都让刷好

网友:
焊接后也不用洗板水刷刷,看着就难受!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搞了   报价低了不值当  报价高了 客户不想搞 ,。。,。,

网友:
运气好  只是EC坏了。,,,,,,,,,,,

网友:
高手一开就是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努力中,学习中

网友:
大神,学习中,自己还是修的太少了!!

网友:
我去   太厉害了 我的哥  给你加分、  点赞

网友:
没有好的编程器 也白费 很多都刷不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这个不好取 高手中高手 顶你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