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80 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7-10-29):
型号:G580     版号:LA-7981P

好久没有发帖了,今天修到一个不触发的机器,机器是一个客户拿过来的,说是 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就黑屏了。然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于是报完价格留机维修。上午比较忙,直到下午才开始修。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不触发。迅速拆机。

拆开后,按照习惯,先测一遍 各大供电电感的阻值,当我测到 待机 3  5V 电感阻值的时候,对地 0  ,看了一眼边上的待机芯片,已经烧掉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能让一个芯片烧成这样呢,暂且不管原因,先把芯片换了再说。当我拆掉芯片后,发现芯片的一个引脚都烧掉了。

打开图纸,发现待机芯片用的是RT8205EGQW, 在盒子里找了一圈没找到,上论坛看了下,这个芯片可以与 51125 代换,于是找了个51125 换上去。

换上芯片,补上引脚,在测一下  3  5V的电感,阻值有200+ 已经不短路了。接下来插电。结果大失所望,待机电流还是0.002 并且依旧不触发。

本以为可以捡到一台死鱼,结果并不是,只有老实的测条件了,测3  5V电感,没电,看来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查看芯片的引脚定义。

16 脚 VIN  19V正常        17脚 VREG5   5V正常 当我测到  第8脚 VREG3 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于是断电测8脚阻值,发现对地 0  ,看来是8脚这边有短路。图纸上显示,8脚产生一个+3VLP电压,  连接到一个电容。

二话不说,先把最可疑的这个电容PC411一烙铁铲掉。再测 8脚,已经不短了。 再次插电,待机电流0.008,感觉好了。满怀信心的触发一下,结果还是不触发。一下子怀疑人生了。

又测了一遍芯片的条件,所有的条件都正常,供电、线性 3  5V 、开启都有了,就是不出待机3 5 V。感觉芯片有问题,因为以前也遇到过  新的芯片 是坏的情况。于是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不甘心,又换了一个,然后还是一样。

这时候有些心烦意乱,抽了支利群 压压惊。难道测芯片条件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于是又回到待机芯片,又重新测了一遍,果然发现了问题,第8脚 VREG3  电压居然有5V 多,将近6V。之前应该是当成 VREG5 了。以为是正常的。

细心的朋友大概已经猜到了第8脚 VREG3  之前因为电容是短路的,被我一烙铁铲掉了,因为我看图纸,它是滤波的电容,所以并没有装上去。当我找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装上去的时候,电压已经正常了。

本来以为这次总好了吧,结果主板就像跟你开玩笑一样,开机时可以开了,但是电流在0.3A就停住不动了。看来是还有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

这个电流 CPU的供电肯定是没有的。一测果然没有。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测芯片条件,刚测到1脚 就发现没电,运气不错

它的供电VCC是来自5VS,看到这里,估计就是5V二级转换没出来导致的了。搜索5VS,果然来到了5V转换。 由图纸得知,CPU的 VCC 供电 5VS是由 U38 转换而来。测U38  发现D级有5V。G级无电压。此管为 N管,高电平导通,G级没电,显然不正常。

U38  G级由Q110控制,测Q110G级为低正常,D级却没电,那很有可能就是Q110损坏,测Q110  DS阻值 为0   果然击穿了。

换上一个之后再通电触发,几次跳变之后,感觉亮机了,接上屏幕,果然亮机。

总结:这些故障,应该都是由于待机芯片烧毁,导致线性3V 的滤波电容击穿,从而使 控制5V转换的管子 Q110损坏导致的。中间还被那颗小小的电容给坑了一波,看来有的时候滤波电容也不能乱拆呀。

网友A: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网友:
发贴 很详细,把待机芯片如何换如何烧的写的一清二楚

网友B:
很是经典,值得我好好学习,希望您能发更多的实用帖子。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分析到位,学习了!
感谢大师宝贵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张师傅  真是厉害啊  修的步骤 写的 很详细

网友:
这种问题只要细心一点 都不算大问题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分析到位  讲解细致  大师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分析好清晰,一个字不落下,真是受益了。。支持加分~~

网友C:
帖子写的真的很详细,小滤波电容不装电压偏高是为什吗?那个大神解读下。

网友D:
还好桥没烧掉,就怕烧桥,这应该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E:
楼主修的一波三折,最后总算修好了!

网友:
高手 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F:
维修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感谢楼主的分享, 恭喜完修, 加分了。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多看看了就会好的

网友:
看电脑可东西点进去太好了,进水了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了!!!!!!!!!

网友G:
这才是大师,讲得通俗易懂。。。。。。。。。。。。。。。。。。。。。

网友H:
不装电容电压只是虚高  好像万用表只能测出电源的峰值吧?

网友:
LZ思路清晰,帖子写的很详细,加分了。。。。

网友:
拆掉电容,交流成分未得到有效滤除。导致不正常。。。

高手修机。。。必须加分。。。

网友:
主板16脚引脚烧了 ,换芯片后是不是要飞线

网友:
看着这个帖子,感谢就是舒服。一路追查。。。

网友:
一波三折的维修,LZ心细,加分鼓励!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感谢老铁看帖  以后肯定会多分享经验   希望老铁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装电容电压只是虚高  好像万用表只能测出电源的峰值吧?

可是 他就是不正常那又什么办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是大师,讲得通俗易懂。。。。。。。。。。。。。。。。。。。。。

过奖了老铁  以后会多分享这样的经验 希望老铁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感谢楼主的分享, 恭喜完修, 加分了。

感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一波三折,最后总算修好了!

是啊 都是一些小问题  只要细心一点 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桥没烧掉,就怕烧桥,这应该是进水导致的

不是进水   自然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写的真的很详细,小滤波电容不装电压偏高是为什吗?那个大神解读下。

就是没有滤波了  电压不稳  就像待机3  5v 滤波电容不好了就不正常一个原理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个,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有条理   谢谢分享  技术到位

网友:
这样烧的机器很头疼的   有的线性3V电压是直接给RTC电路供电的

网友:
分析精炼,修的简单,还是基础扎实

网友:
修好了 就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有条理  细心  值得分享  谢谢分享

网友:
这就是教科书啊,厉害楼主,多谢分享

网友:
老铁,技术真牛逼啊~~~~~ 我拿起我的*某喜*,慢慢的消化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老铁看帖  以后肯定会多分享经验   希望老铁加分支持

不知道怎么加分       我找不到这个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级别不够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牛人,最近2年都弄手机了。电脑的技术水平越来越差了!难得看到这么经典的好贴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 修的步骤 写的 很详细 加分

网友: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J:
一个滤波电容,一个升压电容,要注意,以前吃过这个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滤波电容,一个升压电容,要注意,以前吃过这个亏。

是的呀    粗心了 没怎么注意 哈哈

网友K:
不加分都 不行辛苦辛苦了............

网友:
51125的电路用得多,应该很好找问题了

网友:
没看懂  怎么不联系呢  说着烧穿了 怎么跑到转换电压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加分都 不行辛苦辛苦了............

感谢大佬  你这个样子迟早要发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复杂,能说得这么详细还可以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短路烧了几个小芯片、、、、、

网友:
不错  有层次  有技术 有含量  以前老师教的看图写作文 利用的很好!

网友:
很厉害,步骤写的很详细像我这样的小白还要多多学习各位大神

网友L:
那个引脚烧没了,你是怎样补的焊盘? 先补好焊盘再焊接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引脚烧没了,你是怎样补的焊盘? 先补好焊盘再焊接的芯片吗

看自己  我是先焊上芯片  在补得线

网友:
哇!好严重,都烧的冒烟啦,这个挺有难度的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估计老鸟都能修好。

网友M:
看帖子是需要认真看的,多看几遍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帖子是需要认真看的,多看几遍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看一遍就会收获一些东西    哈哈 没毛病老铁

网友:
写的很不错,给我们这些菜鸟看了很有帮助!不明白的是为何没有装滤波电容会出3V的,跑出5V来呢?

网友:
线性电压一般不装电容都会这样的~`l楼主有点失误 · ·不过还是不错  加油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细心   分析有条理

网友:
多灾多难

网友:
老师 修这个 收多少钱啊

网友:
小电容我很多不装应该问题不大把

网友:
什么是真正的大神 楼主这样的就是 有条理 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是经典,值得我好好学习,希望您能发更多的实用帖子。

发贴 很详细,把待机芯片如何换如何烧的写的一清二楚

网友:
受益匪浅   谢谢楼主   学到了 不少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不错,不错,三个小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谢谢老兄分享经验,饼哥曾经讲过,碰到电容坏的,最好是换个同样的,不能简单的一拆了之。

网友:
简洁明了 直奔主题 又学习到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恕我直言 一个待机芯片 一个电容 一个管子 就赚了一个精华

网友N:
看了这贴 受益匪浅啊   楼主真细心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了这贴 受益匪浅啊   楼主真细心啊 。

哈哈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楼主的思路分析好清晰,一个字不落下,真是受益了

网友:
这才是大师,讲得通俗易懂。。。。。。。。。。。。。。

网友:
很是经典,值得我好好学习,希望您能发更多的实用帖子

网友:
写得太好了,很详细,看得明白,多多学习

网友:
按照习惯,先测一遍 各大供电电感的阻值,当我测到 待机 3  5V 电感阻值的时候,对地 0  ,看了一眼边上的待机芯片,已经烧掉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线性3V 的滤波电容击穿才导致待机芯片烧坏呢?个人想法··

网友:
分析到位,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多多发帖

网友:
还好,修出来了。嗯嗯。谢谢你的案例

网友:
问题简单明了,楼主分析得不错。

网友:
不触发 思路很清晰!!!很详细!!!好

网友O:
好贴子,问下楼主,上电电流跑0.3A, 楼主测了别的供电没有,还是直接测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贴子,问下楼主,上电电流跑0.3A, 楼主测了别的供电没有,还是直接测CPU供电?

直接测的cpu  因为0.3的电流 看起来很像cpu那块问题啊

网友:
这种故障拿来是 混系统分来了 ya   浪费浏览时间

网友:
症状明显,图纸分析到位,芯片级维修大师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些电容一点要加上的

网友Q:
这是秒杀的节凑啊,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R:
技术不错 修得漂亮。实践永远是检验理论的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技术不错 修得漂亮。实践永远是检验理论的真理。

过奖了老铁    要是觉得好  希望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是秒杀的节凑啊,厉害了我的哥

过奖了老铁    要是觉得好  希望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些电容一点要加上的

恩    以后肯定就会注意了 之前没遇到过这个地方的短路    之前都是大短  拆掉就行了 还有一下别的芯片滤波短了 都是拆掉就行了

网友:
厉害路过学习了,说的详细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以后希望也能像你这样牛

网友:
不错 这个技术 杠杠的  多多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细致 赞一个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感谢楼主的分享, 恭喜完修, 加分了。

感学老铁                   以后会多分享的

网友:
毛病不是很大,不过电脑毕竟是精密的东西,不会因为毛病不大就不工作,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
线限的电容肯定不能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线限的电容肯定不能缺的

现在知道了呀    以前没遇到过  没注意  哈哈

网友:
都看不到全文,可以免费看就好了

网友:
外观问题  容易看出来 呵呵 !!!!!

网友:
师傅  厉害 思路很清晰  我学到了  谢谢  这是待机3v5v电路

网友:
第一次看到3V线性滤波电容拆了,电压偏高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有思路学习了,小白学习了?????????????????????????????

网友:
秒杀啊,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看楼主帖子,第一次知道电容有时候是不能拆的。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表达通俗易懂 并附有实物图 真是大师级别

网友:
非常到位    赞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我一般遇到3V 5V 短路直接干系统芯片。以后要虚心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月饼老师的INTEL上电时序画的真非常好呀............维修必备!

网友:
维修除了经验还要仔细。。呵呵。。。

网友:
高频滤波的很多可以不装 这种线性滤波的你怎么可以不装 基本常识  是不是下次就轻车熟路了  我告诉你我也是如此 那是几年前

网友T:
理论一定要过关    这个是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理论一定要过关    这个是 必须的

哈哈  都是一些简单问题  不足挂齿

网友:
电容不用装呀

网友:
真细心 写这个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