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与电路板之间断线,

楼主(2017-10-29):
HP 的15-D101TX机器,板号OSAMU2_SHB_HPC MV_MB_V1,暴怒中被狠摔。现在电路上变形错位的已经矫正好,机器已经跑码,但屏点不亮,测卡当“AA”,好像内存不过,仔细观察,发现图上两条内存槽的右边焊盘已经松动,请问高手:有没有什么飞线的好方法,与反面的焊盘联通。如果直接拆下内存槽的话,怕是连焊盘都下来了,更麻烦。

修到最后,就剩这一块就好了,想再努力一把,请坛友支支招。

下面的槽有14条数据线阻值无穷大,上面的槽有30多条数据及信号线无阻值。用户只用一条4G内存,我想只要搞下面一条槽,能用就行。谢谢!

网友A:
能焊好!这个问题不难吧。就像焊接芯片那么焊。

网友:
这个你确定CPU下面没掉点,要是CPU下面掉点了你还搞了麻烦

网友:
手定住 就OK了。。。。。。。。。。。。。。。。。

网友:
直接吹直接吹!!!!!!!!!

网友:
如果有点位就飞线试试,没点位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焊好!这个问题不难吧。就像焊接芯片那么焊。

内存插槽底下的焊盘与电路板撕断开了,又不是引脚脱焊,怎么焊?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飞吧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有bga估计也要飞线了。最多加绿油

网友:
内存插槽底下的焊盘与电路板撕断开了,又不是引脚脱焊,怎么焊?

网友:
感觉没法整啊     槽底线 脱了焊盘      .....

网友:
只要工夫深 可以弄 就是太麻烦 把两个内存槽都拆下来 先找好过孔的点对好飞线 估计行

网友:
这种估计意义不大了吧?太狠了点了

网友:
飞吧飞吧 !!